刚看到合宙ARM-cortex M0,零售7毛6,现在mcu价格都降下来了吧

楼主(2023-07-30):
最近几年很少用STM32了,需要wifi的都用ESP32(各种型号,S3,C3都有)比较多,需要4G的,也直接用合宙的模块直接完成MCU的工作了,或者全志的T113这个级别的,刚看到合宙这这个M0,现在价格很低了啊。

网友A:
据说就是PY普冉家的?

网友B:
这种20脚的本来也不贵呀。CH32V003、PY342F002/3都便宜,缺点就是没USB,要USB除了51目前好像得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20脚的本来也不贵呀。CH32V003、PY342F002/3都便宜,缺点就是没USB,要USB除了51目前好像得2块钱。 ...

只记得几年前,20脚的STM8,都要一两块钱,这个还是AR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就是PY普冉家的?

不是吧,我都买啦,py的adc差好多,air的还可以,难道程序问题?我用的例子2家的代码不一样

网友C:
5毛的也很多了

网友:
供大于求.....一斤白菜价了.....用的人都懒得换!

网友:
哇,4K+32 K 的配置,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毛的也很多了

ARM的话 就py的能到这个价格吧?

网友E:
这种便宜的M0.是搞了一种特别的FLASH工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RM的话 就py的能到这个价格吧?

CX32L003,CLM32L003,XL32F003等等还是蛮多的

网友:
想当年用STM8S003做移动电源的时候,感觉1.1元的单片机已经是够便宜了。没想到如今大把ARM内核的都是几毛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X32L003,CLM32L003,XL32F003等等还是蛮多的

这3个其实都是cx32l003 吧,只是代理商不同,丝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3个其实都是cx32l003 吧,只是代理商不同,丝印不一样。

那还是有区别的,cx32l003 是2.5-5.5V , 最高24MHZ , 合宙是1.7-5.5V 最高48MHZ,不过这3家公司都没听过。

网友H:
HZ不是之前抄袭代码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家吗,论坛还把这几个字 做过特殊处理的

网友I:
楼主用的T113什么价位啊?方便说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有区别的,cx32l003 是2.5-5.5V , 最高24MHZ , 合宙是1.7-5.5V 最高48MHZ,不过这3家公司都没听过 ...

CX32L003是长江存储旗下武汉新芯半导体的产品,公司规模比合宙大多了。不过后来把这个产品卖给合肥恒烁了,估计是武汉新芯做存储的,看不上MCU这块。
CLM32L003和CX32L003几乎完全一样,应该是原设计师从武汉新芯离职后搞的,新弄了个上海芯链。
XL32F003是芯岭技术的产品,他同时又是普冉MCU的代理,不知道这颗XL32F003是哪个厂家生产,打他们的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有区别的,cx32l003 是2.5-5.5V , 最高24MHZ , 合宙是1.7-5.5V 最高48MHZ,不过这3家公司都没听过 ...

PY也是1.7-5.5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T113什么价位啊?方便说么

30以下吧。

网友:
只要国产化过程中没有爸爸参与,市场就能搞活,价格就能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HZ不是之前抄袭代码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家吗,论坛还把这几个字 做过特殊处理的 ...

什么抄袭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便宜的M0.是搞了一种特别的FLASH工艺。

不是的,是封装的flash,加载到RAM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X32L003是长江存储旗下武汉新芯半导体的产品,公司规模比合宙大多了。不过后来把这个产品卖给合肥恒烁了 ...

芯海的CS32L010也是,SDK里还有CX32的内容没改过来

网友:
价格很好了,这类芯片的破解难度怎么样,是不是比STC的容易些。

网友J:
请教一下,用MDK5社区版,安装Air001 SDK后,每次打开都提示Error #541: 'AirM2M::Device:Startup:0.0.1' component is missing (previously found in pack 'AirM2M.AIR001xx_DFP'),安装管理器中点安装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用MDK5社区版,安装Air001 SDK后,每次打开都提示Error #541: 'AirM2M::Device:Startup:0.0.1' c ...

找到原因了,按下图重选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