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6位半万用表,做高精度电压标定用

楼主(2023-07-31):
有个产品精度要达到0.1mv,需要个万用表来比对

网友:
34401?除此之外没想到其他

网友:
是德34461,34401的升级版

网友A:
量程是多少? 500V要求 0.1mv,基本上就要8位半的了。10V以下可以用六位半。推荐是德的 34460或者34461 ,大致1万左右吧。
不推荐选34401了,太老的机器了。除非预算只有1千多的才去买二手的。或者买一个二手的,然后去计量部门定标一下(估计也要1千多)。

网友:
34401的ADC虽然是基于hp特有的积分,但尾数是靠单片机的adc搞的,不能真正有6位半的精度,并且慢。34401在慢速的6位半分辨率上一秒钟也就两次有效数字,但34401用起来感觉不差感觉比34465好。34465完全采用了新的技术,是一种把三种adc复合使用的方案,优点是对器件要求更高缺点是没双斜率的线性。其实34401也没有传统双斜率的线性好,因为充电,正比较副比较多斜系统必须要用电阻网络每个电阻的值都不一样,电阻的差异带来了非线性。所以想好用只有一条路买3458a

网友:
去年买的34461  7.5k左右

网友:
我觉得keithley2000就挺不错的

网友: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各家的各有所长,2000自然也很好,就连国产的技术上也不错,只不过国内的器件不行,所以精度和长稳不行。6位半的表新产品普遍采用了更新的技术对器件要求更高可靠性也随之提高了,但老的型号技术上更经典,技术上更老实。新的产品由于频率动不动就120兆或者200兆,虽然快了但高频的噪声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程是多少? 500V要求 0.1mv,基本上就要8位半的了。10V以下可以用六位半。推荐是德的 34460或者34461 , ...

5V以内就可以

网友:
基本5伏想100uv要考虑恒温基准了,我这两年搞电压表发现除了恒温基准,别的长稳都不行,两三个月就跑了100多ppm,但恒温基准上去好很多,399的短稳甚至在好点的环境下能坚持到±5.999999。至于ltz1000实在是买不起说了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5V以内就可以

我买的普源DM3058,综合来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