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ch395 如果响应电脑端传输过来的数据?

楼主(2023-07-31):
请教下使用过W5500 和CH395的朋友,从这两个芯片的描述看 这两个芯片工作在slave模式,假如 电路按 PC----W5500----MCU 进行连接,如果PC向W5500 或CH395 发送数据的话,如何让MCU产生对应的SCK脉冲来读取对应的数据?  猜想是否是W5500或CH395收到PC端数据后INT脚电平会变化,然后MCU响应在这个IO 中断后产生SCK来进行读取?

网友:
我是定时轮询Sn_RX_RSR0寄存器,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接收到数据。没有使用中断。

另外w5500抗干扰不行,会死机,表现为ip地址都变成0.0.0.0 需要定时检测ip地址,如果变了,就重新复位一下。

网友A:
手册的啊,
实际就是收到数据后网络芯片会int,然后你自己mcu取读取就是了,至于读取交互数据的方式酒无所谓了嘛,串行也好并行也好,就属于基本的底层驱动,太基本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的啊,
实际就是收到数据后网络芯片会int,然后你自己mcu取读取就是了,至于读取交互数据的方式酒无所 ...

如果能产生INT就可以了,这样相对来说比查询更实时一点。

楼主:
目标用于大功率电机的振动采集,估计干扰比较多,CH395 是否也有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用于大功率电机的振动采集,估计干扰比较多,CH395 是否也有坑?

W5500抗干扰就可以,一直都在工业现场使用,伺服电机、变频器、接触器都有,当然硬件设计上要有一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