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OT-23-3封装的MARK: SAUH的是啥管子?

楼主(2023-07-31):
看着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点像,我来补图

网友B:
不是LDO?看应用像是线性稳压芯片啊,SAU可以查到这个,SAUH找不到东西

SAU        S-1206B30-M3T1G        Sii        SOT-23        3
LDO, 3.0V±1.0%, 250mA

网友C:
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可以量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可以量一下电压

对的,是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LDO?看应用像是线性稳压芯片啊,SAU可以查到这个,SAUH找不到东西

SAU        S-1206B30-M3T1G        Sii        SOT-23        3 ...

对的,是LDO,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