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品质做加法:嘉立创将全面启动锣边提升计划!

楼主(2023-08-01):
锣边同行业大多采用锣一次方案,锣一次的方案好处就是效率高,也带来了问题就是精度偏低,板边容易发白   ,公差控制在0.2左右
精锣个性化服务:为了解决锣边的公差问题:嘉立创上线了要求更高的个性化服务,采用内定位+二次精修的方式  每片精锣的板子公差能控制在0.1内的公差高公差要 求
全面提升计划:精锣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无论是精度还是外观感知),为了客户更好的体验:启动全面提升锣边品质计划,增加人员及增加设备,嘉立创将在两个月内全面提升锣边品质计划,一次成型将改变为二次成型方式,来提高外观及锣边公差,让精度可控制在0.15以内(现在为0.2)而且感观将大大提高,测试以全面完成,以全面开始按计划实施!

网友:
正解! 一次锣边无论刀子多么锋利、步进速度多么慢,都无法完美。再加上一次修边,锣边质量质的提升。

不过时间和工时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A:
我以前拆解过很多Sony进口的高端音响产品,日本生产的,发现这些大厂的pcb根本不是锣边的,感觉应该是使用简单粗暴的冲压,边非常的粗糙和割手,甚至可以用手撕下外露的纤维线。

这些国际大厂将精力和重点放到产品质量的提升,而不在乎pcb的边缘的粗糙。

我们国内做不到产品质量的提升,只好将精力放到吹毛求疵的pcb边缘的完美上了。

当然,嘉立创没有错,提供更好的服务没有错。我也不止一次看到用户吐槽pcb边缘不够完美。

大家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网友B:
对于外边缘有一定要求, 又需要拼版的, 有啥好办法, 比如非常小的一些PCB零件做积木的那种

网友:
工厂提高工艺是好事,但工厂提高工艺还宣传是我国的特色。因为好多工厂在搞逆向提升,既一切为了降低成本,这是因为不降低成本会活不下去,市场环境太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拆解过很多Sony进口的高端音响产品,日本生产的,发现这些大厂的pcb根本不是锣边的,感觉应该是使用 ...

那个是Vcut 拼板贴片后,再掰断,却不处理造成的。

分板后的精锣,我所了解的行业内只有2种解决办法,

1是拼板,但不做Vcut或者邮票孔,SMT之后再放CNC上分板,顺便锣边,一些大型贴片厂会提供这种服务。嘉立创的经济型贴片方案应该也是这样做的。

2是做Vcut或者邮票孔,SMT分板后手工用砂纸打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Vcut 拼板贴片后,再掰断,却不处理造成的。

分板后的精锣,我所了解的行业内只有2种解决办法,

分板后 一丝一丝的都是玻璃纤维   吸入肺部 致癌     我现在都是对着 排风扇 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板后 一丝一丝的都是玻璃纤维   吸入肺部 致癌     我现在都是对着 排风扇 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刮 ...

你可以买300目左右的砂纸,

打磨效果非常好。

用小刀刮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买300目左右的砂纸,

打磨效果非常好。

砂皮纸会扬起 粉尘

宁可慢一点 也不能让玻纤进入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拆解过很多Sony进口的高端音响产品,日本生产的,发现这些大厂的pcb根本不是锣边的,感觉应该是使用 ...

怀疑是为了保证PCB的完整,减少外力形变导致的线路和铜箔的异常。我拆解过雅马哈的电钢琴,里面的电路板一样的简单,除了主控,大面积用插针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拆解过很多Sony进口的高端音响产品,日本生产的,发现这些大厂的pcb根本不是锣边的,感觉应该是使用 ...

尤其是小板子,都是push-back 工艺,  冲出来,然后推回去,贴片后,按一下就掉出来。
可能大家说为啥不用v切,掰开要时间啊,效率低。流水线岗位工作时间,都是精确到推出一个板子,多少时间,  还有一个,坐着和站着,流水线拿起,放下流水线 所花的时间,最后发现,站着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外边缘有一定要求, 又需要拼版的, 有啥好办法, 比如非常小的一些PCB零件做积木的那种 ...

大部分外形用outline层画好吧, 只在小部分和工艺边连接的位置用双排邮票孔, 这样好掰, 掰开之后也只要处理少数几个地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拆解过很多Sony进口的高端音响产品,日本生产的,发现这些大厂的pcb根本不是锣边的,感觉应该是使用 ...

V-CUT 和CNC 这种主要是板子应力问题,如果空间面积大,器件距离板边大,怎样都无所谓。 SMT 距离板边距离小,那么就要尤其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板后 一丝一丝的都是玻璃纤维   吸入肺部 致癌     我现在都是对着 排风扇 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刮 ...

你是说分板时折断动作带来的玻璃纤维丝有吸入致癌风险?如果此时不用小刀处理掉,后续使用时仍然有吸入致癌风险?

感慨干电工比当码农危险源多太多了,铅、烟、玻纤、电、火样样不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分板时折断动作带来的玻璃纤维丝有吸入致癌风险?如果此时不用小刀处理掉,后续使用时仍然有吸入致 ...

玻纤的致癌 并不是因为材料会致癌  而是 玻纤吸入肺部不容易排出体外,而且会像石棉那样,像小针一样 时不时的扎破肺部纤维
久而久之 那块地方就经常性的 扎破 受伤 时间久了就会有癌变风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玻纤的致癌 并不是因为材料会致癌  而是 玻纤吸入肺部不容易排出体外,而且会像石棉那样,像小针一样 时 ...

所以为什么要用小刀处理掉?尽量不去碰它、减少接触不是更好吗?

是为了永久消除隐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为什么要用小刀处理掉?尽量不去碰它、减少接触不是更好吗?

是为了永久消除隐患? ...

如果你马上出货了 那 处理不处理都无所谓  反正也是装机器里

主要是 分板后的毛边一根根玻纤立起来的太难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马上出货了 那 处理不处理都无所谓  反正也是装机器里

主要是 分板后的毛边一根根玻纤立起来的太 ...

连Sony这样的大公司的高端音响设备都不在乎,你在乎只能说明是你的个人问题了。

安装到外壳里面的东西,你在乎什么?

生产工人都是带有手套才能接触pcb板的,更加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为什么要用小刀处理掉?尽量不去碰它、减少接触不是更好吗?

是为了永久消除隐患? ...

有种病叫“强迫症”。

pcb边缘拿小刀或砂纸打磨后才使用,是有强迫症的人才做的事情。

严格遵守生产流程,严格禁止不戴手套就接触pcb,才是正常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玻纤的致癌 并不是因为材料会致癌  而是 玻纤吸入肺部不容易排出体外,而且会像石棉那样,像小针一样 时 ...

冲压或V-cut导致的pcb毛纤维边,是跟pcb板可靠连接的,怎么会呼吸入肺部?

另外,接触pcb板,按生产流程,不是应该严格戴手套和戴口罩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冲压或V-cut导致的pcb毛纤维边,是跟pcb板可靠连接的,怎么会呼吸入肺部?

另外,接触pcb板,按生产流程 ...

不是的  V-CUT 之后的  分板 掰开后 ,会有很长很长 一根根的 丝粘连  最后 扯断 留在一边,数量不少, 会扎手   而且其实暴力掰断板子的时候 也会有粉尘

并不是强迫症   这个是现实存在的,并且掰开后   有些 一根根的会掉落  飘在空气中(这些  如果有部分飘在空中 吸入肺里 是实实在在危害很大的 )

PS 上图是 昨天刚收到的JLC的 VCUT板子,    只是用手轻轻的掰开  (图上看到的一丝丝细丝数量不多,其实更多的已经断裂  靠近一边了)

我说的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电工们能在工作的时候 注意自身的防护 ,没有其他意思
另外带手套并不能防止 粉尘和玻璃纤维飘向空中 吸入肺部,所以 分板之后  做一下简单的处理是最稳妥的
当然戴口罩确实有效,但是 应该没有几个坛友在调试板子的时候带口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  V-CUT 之后的  分板 掰开后 ,会有很长很长 一根根的 丝粘连  最后 扯断 留在一边,数量 ...

你这种边肯定不行。

我在Sony的线路板上是看不到这种夸张的毛边的。 类似下面这种的:会割手,但没有一条条外露的毛刺(我是编辑你的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边完全是生产事故,找pcb厂返工就行。

是v-cut的深度不够导致的。 ...

我以为所有的VCUT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我在JLC做的所有的VCUT都有这个情况

如果这样的确需要去毛边。你是焊接完再分开板子,还是焊接前就分开? 如果焊接前就分开,是否可以加钱给嘉立创,提供去毛边的服务?

我上面说的Sony音响板,是使用冲压方法的。冲压不会有这么夸张的毛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所有的VCUT都有这个情况

如果你收到的pcb是多张连在一起(通过V-cut连接),自行分开V-cut,估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

是否可以要求嘉立创帮你分开v-cut并且去掉这些毛刺?当然可能要加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所有的VCUT都有这个情况

这是我的拼版手工掰开后的效果。

我感觉可以一定程度上印证莫大的说法,即和vcut深度有关。
我感觉我这个毛边并不严重。我自己掰开后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

不过总归还是需要做好防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的拼版手工掰开后的效果。

我感觉可以一定程度上印证莫大的说法,即和vcut深度有关。

你这个边缘已经比Sony的音响产品要完美,完全不需要处理,直接使用就行。

另外,你的是V-cut ? 为什么是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边缘已经比Sony的音响产品要完美,完全不需要处理,直接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边缘已经比Sony的音响产品要完美,完全不需要处理,直接使用就行。

另外,你的是V-cut ? 为什么 ...

是vcut啊,单片有倒角的。

晚上我发空板照片上来,现在手头没有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Sony这样的大公司的高端音响设备都不在乎,你在乎只能说明是你的个人问题了。

安装到外壳里面的东西, ...

Sony音响可能用的是电木板,没有玻纤丝的困扰

网友:
用这种方式拼版会有效减少玻璃纤维问题吧?
命要紧,贵点就贵点。

(下图引用tomzbj帖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边缘已经比Sony的音响产品要完美,完全不需要处理,直接使用就行。

另外,你的是V-cut ? 为什么 ...

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示

的确是V-cut。

中间的这个孔,好像是钻头加工出来的?

好粗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V-cut。

中间的这个孔,好像是钻头加工出来的?

是4个脚上钻孔下刀锣出来的,效果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