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AVR7.22

楼主(2023-08-01):
我的ICC软件在V6.31下编译后运行正常,转到V7.22下编译就出现运行不正常,是否V7.22的编译器哪儿设置有问题,哪位大神有版本升级的指南?

网友A:
还是有挺多不一样的,运行阶段的问题只能慢慢调

楼主:
不知道从哪儿查找问题?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挺多不一样的,运行阶段的问题只能慢慢调

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分享了也无助于解决啊,因为根本不知道啥问题。

比如库极限有变化,比如菜单配置有变化,比如初始代码有变化。

网友(2024-04-01):
引用 楼主:
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先一个一个功能模块的增加,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是否稳定

这个方法可能有些 呆滞,但应该是比较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