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桥接芯片可以在电脑上直接通过USB来访问SPI,ADC等资源

楼主(2023-08-01):
如标题,尤其是ADC,可以访问SPI,I2C以及串口,GPIO的挺多的,ADC的很少见。

网友A:
USB转spi,i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spi,i2c?

是的,但是要有ADC

网友B:
用专门芯片而不是 用MCU自行实现的理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要有ADC

micropython,自己选一款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门芯片而不是 用MCU自行实现的理由是?

硬件非专业嵌入式软件人员,只想用PYTHON这种的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自己选一款就好

我选了树莓派PICO,但是这个好像只能在片内编程,而电脑不能直接访问这些资源啊,比如我需要读取一个ADC的值,我想直接通过电脑上的一个命令来读取,除非PICO里面的固件能直接交互式的给我结果?

网友D:
那些用STM32做的调试器/协议转换器很多可以这么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1s5aua9ea8

现在不少用南京沁恒CH系列单片机做的类似协议转换器也可以

网友E:
Firmata 了解一下?
Firmata是Arduino的一个固件(下载Arduino包含在例程里面),还定义了一套串口协议来访问这些资源。上位机python什么的都有现成库的。

网友F:
用 usb 转 spi/i2c/uart 的专业芯片也可以,譬如 ft232h

同系列有双路 spi(或 i2c uart)版本的,其中一路接一个 adc 芯片不就行了,不过效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用STM32做的调试器/协议转换器很多可以这么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1a ...

这种功能太强大,同时依靠作者的固件,价格也不友好,肯定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功能太强大,同时依靠作者的固件,价格也不友好,肯定不会用的。

用arduino nano或者南京沁恒类似的方案便宜,20块不到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 usb 转 spi/i2c/uart 的专业芯片也可以,譬如 ft232h

同系列有双路 spi(或 i2c uart)版本的,其中一 ...

是的,这个可以去实现。

楼主:
还是国外的香,貌似这个就是。https://learn.adafruit.com/circu ... spberry-pi-pico/adc

网友G:
我做了一个WIFI/USB 转ADC/SPI/I2C/GPIO的板子 简单好用

网友H:
Ft2232hl可以uart spi i2c 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H:
Ft2232hl可以uart spi i2c gpio

就是没AD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了一个WIFI/USB 转ADC/SPI/I2C/GPIO的板子 简单好用

我觉得还是PYTHON+RASPBERRY PICO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Firmata 了解一下?
Firmata是Arduino的一个固件(下载Arduino包含在例程里面),还定义了一套串口协议来访 ...

了解了,有空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ADC

是需要外加I2C接口的ADC芯片,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