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模拟地铺完铜再铺数字地,两个地连一块去了

楼主(2023-08-01):
我先铺了一小块的模拟地,然后数字地我整个板都框住,这样操作两个地就连一块去了,是不能这样操作吗?还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A:
用磁珠或零欧姆电阻分割一下。

网友:
你有没有来一次全部重覆铜?

网友B:
两个地用不同网络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地用不同网络名呢?

是不同的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珠或零欧姆电阻分割一下。

有0欧姆隔开

网友:
优先级?有这个不

网友:
静止覆铜区域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磁珠或零欧姆电阻分割一下。

地是不能用磁珠的 会有很多问题
电源才可以用磁珠

网友:
不同网络使用优先级,相同网络名手动分开框起来,地线不要用0欧姆或者磁珠,会有很大压降,有的0R电阻还有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0欧姆隔开

抱歉哈,没用过力创的 EDA,所以不太清楚原因,但在 KiCAD 中,设置一下网络的优先级就可以了。

其他坛友说的地线不能用磁珠和 0 ohm 电阻,这也要看使用情况来定的:

因为磁珠会阻碍电流通过,导致瞬态的电位差,但仅限于功率地才会导致这个情况。

而采样信号的模拟地不会有大电流通过,造成采样电位差的问题比较罕见。

另外,0 ohm 电阻的工艺通常是镀银层直通的,电阻值极小,造成问题的概率也比较低。

PS:

有些电工碰到的问题可能是接地点的位置选择不佳造成的,

只是被误会到磁珠和 0 ohm 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