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轴MQA6100得到XYZ值,获取角度值,,程序运行一段时间死机,

楼主(2023-08-01):
这个程序是根据得到的XYZ轴值, 得到角度值. 4秒跑一次.

//读角度
//正取返回True, 失败返回FALSE
u8 QMA6100_Read_Angle(float val[2])
//u8 QMA6100_Read_Angle(void)
{
        int16_t  temp=0;
        int16_t  x_[3];
        int16_t  tempK[3];
        float accl_in[3];
        //float add_tmp[2];
        float accl_data[3];
    float acc_normal,pitch,roll;
        u8 flg;

        //读XYZ的坐标系
        temp=I2C_read(QMA6100P_REG_XOUTL)+((u16)I2C_read(QMA6100P_REG_XOUTH)<<8);
        tempK[0] = temp;
        x_[0] = temp>>2;

        temp=I2C_read(QMA6100P_REG_YOUTL)+((u16)I2C_read(QMA6100P_REG_YOUTH)<<8);
        tempK[1] = temp;
        x_[1] = temp>>2;

        temp=I2C_read(QMA6100P_REG_ZOUTL)+((u16)I2C_read(QMA6100P_REG_ZOUTH)<<8);
        tempK[2] = temp;
        x_[2] = temp>>2;

        if( test_bit(tempK[0],0) && test_bit(tempK[1],0) && test_bit(tempK[2],0))
        {
                flg = TRUE ;
        }
        else
        {
                return FALSE ;
        }

        //求度数
        accl_in[0]=  x_[0]*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accl_in[1]=  x_[1]*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accl_in[2]=  x_[2]*QMA6100P_SENSITITY_8G/1000.0;

        //得到Pich,和POLL坐标
    acc_normal = sqrtf(accl_in[0] * accl_in[0] + accl_in[1] * accl_in[1] + accl_in[2] * accl_in[2]);

    accl_data[0] = accl_in[0]/acc_normal;
    accl_data[1] = accl_in[1]/acc_normal;
    accl_data[2] = accl_in[2]/acc_normal;

        pitch = -atan2f(accl_in[0],accl_in[2]);
    val[0] = pitch * RAD_TO_DEG;  //

    //grl_decangle[0] = pitch * RAD_TO_DEG;

    acc_normal = sqrtf(accl_data[0] * accl_data[0] + accl_data[1] * accl_data[1] + accl_data[2] * accl_data[2]);

    roll = asinf((accl_data[1]/acc_normal));
    val[1] = roll * RAD_TO_DEG;  //

    //grl_decangle[1] = roll * RAD_TO_DEG;
        return flg;
}

定位到问题.就是 运行了这个函数,,  1天/2天/3天 20%的死机(10台2台会死机重启)   而重启又是直接上电的那种,  非看门狗和LVD..

怀疑是sqrtf asinf 这些函数出了问题.  但是又奇怪是要2天后,或者1天后才出现
求助..
或者大家有这种角度转换函数,,分享一下给我哈..谢谢了..(不过最好定位一下问题)

网友A:
查一下汇编,看看栈溢出的风险大不大。估计用了不少的局部变量,如果在执行atan/asin之类计算时进了系统中断,系统中断再调用一些其它函数,或者函数调用过深,栈可能会爆。默认栈我记得好像是512字节。所以很多单片机程序设计主要以全局变量/全局结构体之类的为主,就是为了避免占用过多栈空间。栈爆了之后万一把ra写成了0,函数返回时回到0地址,现象确实是单片机硬复位了。所以每4秒计算一次出错的概率确实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需要一大堆巧合才能触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汇编,看看栈溢出的风险大不大。估计用了不少的局部变量,如果在执行atan/asin之类计算时进了系统中 ...

谢谢大神.我再研究研究, 看看汇编

网友B:
acc_normal做除法的话需要不能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c_normal做除法的话需要不能等于0.

好的,有道理..我加一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