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论坛前辈自制某Link成功

楼主(2023-08-01):
因为不能叫jlink,我的网名叫rabbitoose,所以自名为RB-Link

想做这个的起因是因为我已经烧坏3个了,所以想实现自主,并能有更好的保护措施。

没有任何新意,都是从论坛原理图抄出来的,我还没有发挥的能力。

上几张图给各位老师看看,承蒙这么多知道,当作交个作业。

PCB图
我还是按照某宝买来的板框做的,可以直接用原来的盒子,省的折腾了。
但是牛角座的针脚定义我重新改过了,按我自己习惯来的,即能方便地jtag,又能方便sw,又能方便适配目标板带不带reset,又能方便整合虚拟串口(cdc)。

刷入bootloader后能在configurator中看到设备,并顺利恢复固件。

打开CDC后,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就能看到串口了。

commander的界面。

随便连一块板子试试(按住灯拍照是为了防眩光,我嫌原来某宝的不够亮,特意搞了个三色的,限流电阻调小了,又有点过亮了)。

顺利识别到MCU,以10MHz刷了几次固件都成功了。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没深入测试。
但是我用一块stm32G030的板子测试则表示不支持的MCU,可能固件版本太老了,得继续想想办法。

连上串口后(见上面接线图中的白线即目标板的TX和Link的RX),终端中打印的内容。

挺顺利的。还有4片样板打算全部装起来自用了。

网友A:
好象9.x的硬件固件停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9.x的硬件固件停更了吧

那我快接近白干了,好几天时间啊

网友:
stm32G030貌似可以选择成stm32F030下载,我有个下载器就是这样

网友B:
打开CDC后,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就能看到串口了。
----------------------------------------------------
楼主整个咋搞的?我有一个别人仿制的缺少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CDC后,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就能看到串口了。
--------------------------------------------------- ...

在jlink configurator 中选择对应的设备,然后菜单中有configure菜单项,点开,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勾选上开启CDC即可。

你的接口是20pin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jlink configurator 中选择对应的设备,然后菜单中有configure菜单项,点开,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勾选上开 ...

感谢,找到位置了,改天试试

网友:
jlink还能设置成dap-link的

网友C:
那个序列号可以修改吗?

网友:
做个无线的吧

网友D:
能装最新的j-link软件么?我现在用一款芯片STM32H723,装新的J-LINK软件就提示盗版,不装新的KEIL又不能用,无奈只能用CMSIS-D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序列号可以修改吗?

我还不知道怎么修改序列号。

我在jlink commander中输入exec
setsn=某序列号,提升命令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序列号可以修改吗?

今天尝试了修改bin文件中的序列号,改了以后就会提示我defective。

还没找到好办法,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装最新的j-link软件么?我现在用一款芯片STM32H723,装新的J-LINK软件就提示盗版,不装新的KEIL又不能用 ...

我要先搞定改序列号的问题再测试升级新版jlink软件试试。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