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mos管制作脉冲恒流源产生若干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3-08-01):
关于使用mos管制作脉冲恒流源产生若干问题的请教!

参考论坛内大佬们的设计,自己按照需求搭了一个简易的脉冲恒流源,电路如图1!进行仿真,在输入信号VPP=1V,F=500KHZ时仿真,测量负载电阻电流产生的波形,为啥会在对应的高低电平上产生了振铃现象!参数上如何调整,电路环路从何补偿来使其平滑呢,请坛内大佬指教!作为对照,在输入信号VPP=1V,F=200KHZ时仿真,振铃的现象较轻!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波形怎么了,啥样子。这种需要按照负载特性进行匹配了,负载是什么?

网友B:
脉冲恒流源的相位补偿真是个很难搞的东西, 你速度还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波形怎么了,啥样子。这种需要按照负载特性进行匹配了,负载是什么? ...

负载用的是一个LED灯,在不同频率下体现出来的波形如图红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恒流源的相位补偿真是个很难搞的东西, 你速度还不慢

是的,频率降到几十k,仿真看效果还可以,速度越高波形越差,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提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频率降到几十k,仿真看效果还可以,速度越高波形越差,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提点下 ...

去读ti的一个系列教程, 关于运放相位补偿的.  这种就是相位裕度不足的症状.  我也是瞎摸索调的.
仿真的话, 要绘制出环路的增益相位曲线, 有针对性在某出插入一对零点/极点.

如果只是看这个振铃, 建议实测, 别用仿真.  仿真需要负载/MOS/运放的特性比较真实才能仿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读ti的一个系列教程, 关于运放相位补偿的.  这种就是相位裕度不足的症状.  我也是瞎摸索调的.
仿真的 ...

好的,我先看下相关资料,感谢!

网友C:
Try typical values: C3 open  R5 750 C2 22pf
increase C2 and t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y typical values: C3 open  R5 750 C2 22pf
increase C2 and try

按照您的提点,调整参数试了下,确实把振铃现象消除了,大佬给的参数基本和测试稳定波形一致,赞!另外C3电容不能去掉,去掉后仿真,波形在1a电流边沿处产生过冲现象,反复对照此处电容大小,最终添加2,2nf比较合适!感谢!后续画个板子试试实际效果!

网友D(2024-01-24):
请教下您实际制作电路板时使用的运放和MOS的型号是?MOS发热情况怎么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您实际制作电路板时使用的运放和MOS的型号是?MOS发热情况怎么样?谢谢 ...

试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上图这种类型,运放试了几款,最后用了LMH6642,MOS尽量选散热大的管子,实测100K频率,3A能够工作,脉冲电流波形不太好(环路不好调),勉强够用了;另一种是让MOS工作在饱和区,仅作为开关使用,搭配限流电阻与可调电压源实现可调电流,该方式比较简单,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