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格兰仕电压力锅突然之间出现故障(不通电,显示管没有显示),拆开来维修

楼主(2023-08-02):
原来电压力锅原理非常简单,
发热盘,机械压力开关(常闭,够压力时断开),温度感应电阻,单片机(键盘、显示、开关电源电路)控制板。

经过检查开关电源这部分出现故障,没有5V电源输出给单片机工作,到X宝购买一块同型号的控制板回来更换掉就可以维修好。

电压力锅的工作原理
1、电压力锅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利用高温进行工作的,所以工作原理就是随着电压力锅压力的升高,水的沸点也会升高。当水在沸腾的过程当中,温度已经高于100℃的时候,也能够加快锅中食物的炖煮时间。
2、所以使用电压力锅烹煮食物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在烹煮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安全的,主要集中了压力锅、电饭锅的优点,在加快效率的同时,也是非常节能省电的,耗电量是比较低的。

       高压锅的控压技术:使用压力控制传感装置:压力开关,当锅内压力超过所设定的限压值时,机器自动断电,在压力降低后再重新加热,确保锅内的压力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压保护:当压力控制装置因故失效而压力持续上升,达到限压压力时,气压冲开限压阀而放气,来限制压力上升。

???

网友A:
只是换板反映不出水平啊。

而且很多电器,不一定买得到替换板。必须找出损坏的零件进行维修。

网友:
这种简单的开关电源很好修的。

网友:
这是成功案例。我一台55液晶电视换主板还是不好发现是屏幕坏了,板子退不了亏了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换板反映不出水平啊。

而且很多电器,不一定买得到替换板。必须找出损坏的零件进行维修。 ...

仔细检查,找出故障成因太浪费时间(香港法定最低工资40元港币一小时),30元人民币就可以购买一块新的控制板更换掉是最化算的将电压力锅续命。

???

楼主:
开关电源芯片(PN8015)厂家标示的原理图出现错误。

图片1标示出现错误,不能正常工作的。

图片2实际应用电路才合理正常工作。

图片3简略图说明了问题,(电感L2、续流二极管)位置对换了。

???

网友:
这ic厂家真牛

楼主:
今天将电高压锅电路板的电源芯片PN8015拆除掉,在输出电容端链接一個5V独立电源供电给单片机,单片机都能正常工作,这证明电源芯片PN8015芯片开路坏掉了。

???

网友:
空间够的话找个废弃的手机充电头解决问题。

楼主:
用几毛钱购买一个PN8015电源芯片更换,就将电压力锅维修好(能正常操作煲靓汤)。

???

楼主:
新购买的电压力锅(控制及电源板)选用了SOT23-3小封装电源开关芯片(怀疑型号WD5202)。

网友B:
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三个腿的高压bu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三个腿的高压buck电路

PN8034应用电路好像也是三脚的电路。

我跟踪以上电路图好像PN8034一样的。

???

楼主:
按以上更换掉开关电源芯片(PN8015)但在应用煲汤中经常出现(E1)故障显示信号,只好将新购买的控制电源板更换掉才可以正常使用,再没有出现故障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