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自动登陆windows 系统软件分享

楼主(2023-08-02):
只需要简单安装,选择需要作为登陆密钥的优盘,输入登陆密码就可以每次开机自动登录系统。也可以设置拔出优盘自动锁定系统。优盘还可以正常作为普通优盘使用很方便的。

官方网址:
http://www.iweon.com/ufalogon/ufalindex.html

官方介绍截图:

软件界面:

说明:目前W10 32确认支持的,其它貌似很可能也支持的。唯一担心就是这个软件是否正规会不会电脑被远程非法访问成为肉鸡,所以重要资料电脑谨慎使用调查一下官方的资料再用。

网友A:
看上去挺厲害,基於什麽原理?
用這個系統密碼就不用設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挺厲害,基於什麽原理?
用這個系統密碼就不用設置了?

需要系统先设置密码,然后让软件识别优盘的特征码后模拟用户手动输入密码登陆

网友:
我记得Windows 自带功能吧

网友B:
之前用 Arduino Leonardo (mega32u4) 做过类似的,用的是 RC522 射频卡单元。
密码固化在 RF 卡扇区里,刷卡读取密码,然后 HID 模拟键盘输入。

刷卡解锁桌面、刷卡登陆某宝、刷卡关机啥的.... 后来不想用了,一堆电线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 Arduino Leonardo (mega32u4) 做过类似的,用的是 RC522 射频卡单元。
密码固化在 RF 卡扇区里,刷 ...

这个软件很方便,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笔记本指纹识别装在电源键上,方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