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质量好的电动车推荐呀

楼主(2023-08-02):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电动车,车架质量都好差啊,一直想找一个车架质量赶得上踏板摩托车的电动车,有没有大家熟悉的推荐下啊

楼主:
需要的是能上电动自行车牌照的,不是电动摩托车牌照

网友:
车身重量上去了   安全性才能提高   然后  标准超过
所以   很难达到lz要求

网友:
我的125踏板重量119千克,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规定不能超过50千克,这重量差距,不超标是很难买到结实车架的

网友:
一线品牌其实挺好,不要相信新出来的品牌,他们没有量产数据。 爱玛 新日这些 批量 买他们的高价格的。

网友:
9号吧。。。最便宜的就行。。。我的C30-3500km了。。。

网友:
我上一辆雅迪电摩,车架杠杠的,被别的电动车垂直撞过来,只是塑料壳破了,车架都是钢铁一点事没有,他的车子轮胎都撞弯了,可惜现在没有这种车了,因为重量大大超标了,我现在已经置换成雅迪DM2了,轻的一逼

网友:
我觉得质量好的,就捷安特的电动自行车,但款式不合我要求。给媳妇买了辆带孩子,我带孩子都是自行车,现在小孩快初中了,蹬不动了。也打算买电的,看了好久,没合意的。

楼主:
感觉符合质量 又符合新国标的很难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符合质量 又符合新国标的很难找到啊

看看 五羊和新大洲的电动车 毕竟是造摩托车出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五羊和新大洲的电动车 毕竟是造摩托车出身的

看了五羊的,符合新国标的好丑啊,座椅也好短,不知道这些专家在干嘛,天天盯着中国老百姓搞

网友B:
我的五羊本田ub-e, 车架非常结实,开起来非常可靠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五羊的,符合新国标的好丑啊,座椅也好短,不知道这些专家在干嘛,天天盯着中国老百姓搞 ...

那是你的问题,太迂腐了,或者是有强迫症。

我感觉每部车都差不多外观,我只看品牌和定位。

所以我选择五羊本田ub-e。

网友:
这个没办法,你要求的是电摩托车,禁摩了没法用。
你可以买一辆自己拆下车架自己用钛合金重做车架,外壳用碳纤维做

网友C:
五羊,小牛,雅迪都可以啊,,,,如果你减少淋雨、外壳碰撞的几率,基本和私家车一样的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五羊,小牛,雅迪都可以啊,,,,如果你减少淋雨、外壳碰撞的几率,基本和私家车一样的寿命 ...

雅迪就算了,质量很差,跟五羊本田无法比。

其它品牌我没有买过,没有发言权。我只买过五羊本田和雅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雅迪就算了,质量很差,跟五羊本田无法比。

其它品牌我没有买过,没有发言权。我只买过五羊本田和雅迪。 ...

好歹算一线阵列的品牌,

外壳,包括车架损坏,代理店都能给你拿到原厂配件。。

各种地方品牌就很难做到这点。

磕磕绊绊难免。这点还是不错的。

我家淮海三轮车,后车厢锈蚀严重,都能从授权店买到整套车厢

网友D:
雅迪冠能莱电DE560,应该就是你要的电动自行车,比一般的电摩车身还重。
72V23A的电瓶,上绿牌。类似于特供车型,不过只能在某些地方的实体店买,网上肯定是买不到的。咸鱼里好像有卖。
当时找了一圈,才在实体店找到有卖的。5月份至今跑了有1300KM了,除了续航在70km多,达不到店家说道100km左右,其他没问题。

网友E:
买了三辆了,雅迪、绿佳、台铃,一线品牌车架都不会有啥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车架越大越舒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了三辆了,雅迪、绿佳、台铃,一线品牌车架都不会有啥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车架越大越舒服。 ...

第一代电动车与踏板摩托车一样大,车架一点也不比摩托车差多少。后来就车架车壳子越来越差劲一代比一代差劲,如今都成了豆腐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雅迪冠能莱电DE560,应该就是你要的电动自行车,比一般的电摩车身还重。
72V23A的电瓶,上绿牌。类似于特供 ...

这车绝对上不了电单车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车绝对上不了电单车牌。

按正常流程是绝对上不了电单车的牌,不知道雅迪专卖店有什么方法,他们包上牌。目前上牌三个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正常流程是绝对上不了电单车的牌,不知道雅迪专卖店有什么方法,他们包上牌。目前上牌三个月了 ...

你上的是摩托牌吧?

电单车牌能上?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的是摩托牌吧?

电单车牌能上?不可能的。

我们这绿牌是电动单车的牌,黄牌是电动摩托车的牌。包上绿牌,不然也不会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第一代电动车与踏板摩托车一样大,车架一点也不比摩托车差多少。后来就车架车壳子越来越差劲一代比一代差 ...

是的,我骑了几辆,还是老式那种跟以前踏板摩托的那种架子最舒服,现在不流行了,但店里也都有这种老式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骑了几辆,还是老式那种跟以前踏板摩托的那种架子最舒服,现在不流行了,但店里也都有这种老式的 ...

一切在汽车工业大事面前都是浮云,必须强烈压制。结果汽车工业强力输血几十年还是没有bba,再输血100年还是合资

网友G(2023-09-07):
引用 网友B:
我的五羊本田ub-e, 车架非常结实,开起来非常可靠稳定。

ub-e可以载一个大人不?我搜到的都只能载一个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G:
ub-e可以载一个大人不?我搜到的都只能载一个小朋友。

要自己加一个尾箱(带座位),原装的450元。

我经常载着老婆,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