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思Hi3516DV300芯片的封装库

楼主(2023-08-02):
这个芯片的封装参数如下:

− 14mm x 14mm,367pin 0.65管脚间距,TFBGA RoHS

有的能分享下吗,AD的

网友:
画这个又不难,批量生成焊盘,再按照缺少的删除就好了。只是稍微花费点时间而已,工作量不大。

网友A:
这个不是有sdk吗  sdk的board 里有allegro 的pcb 直接从pcb提取就行了,建议还时不要直接画 直接把他的bga和内存连接复制  最小系统

网友B:
我就在用这个芯片 ,ddr布局布线必须完全拷贝参考设计。我最开始是自己画的,结果根本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这个芯片 ,ddr布局布线必须完全拷贝参考设计。我最开始是自己画的,结果根本跑不起来 ...

这么难吗?

那你也得用allegro 来设计吗

网友:
3516又复活了,发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这个芯片 ,ddr布局布线必须完全拷贝参考设计。我最开始是自己画的,结果根本跑不起来 ...

ddr3 你布线是否同组同层 3w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有sdk吗  sdk的board 里有allegro 的pcb 直接从pcb提取就行了,建议还时不要直接画 直接把他的bga ...

谢谢你的提醒,我找到sdk里面的例子了

请问下,我看到sdk板子上的走线是4mil,能推荐个样板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找到sdk里面的例子了

请问下,我看到sdk板子上的走线是4mil,能推荐个样板厂吗? ...

有钱捷配,没钱嘉立创

网友:
弱弱地问:现在这个芯片还在生产吗?

网友B:
官方有说已经停产了 有替代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说已经停产了 有替代的型号

用什么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替代?

dv500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