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温超导实现后CPU就不发热了吗?

楼主(2023-08-02):
最近韩国的室温超导超级热,好多自媒体一顿吹嘘室温超导实现后各种好处,
别的咱不懂,就一点 说 室温超导实现后CPU就不发热了 不用散热了,
按我的理解不可能啊,CPU得用半导体制作啊 超导做不了CPU吧?怎么就不发热了?
最多连接两个半导体的线用超导材料做 这样线路上的损耗少一点,
但是CPU本身还是得用半导体做啊,半导体通电 那肯定是要发热的啊!

网友A:
可能发热主要还是半导体,传输损耗不知道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发热主要还是半导体,传输损耗不知道大不大

我感觉现在的CPU发烧还是半导体的发热,导体传输损耗发热应该没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超导会不会导致理想半导体出现?这样也就不发热了?哈哈

网友B:
硅基的东西应该还是一样的会发热,但是超导的产品就会有很大改善,不在发热。这个估计主要一开始会在导线上做一些应用。比如电力传输,电机,等等。

网友C:
如果一天實現了,估計電子技術要重新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基的东西应该还是一样的会发热,但是超导的产品就会有很大改善,不在发热。这个估计主要一开始会在导线上 ...

是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超导在电力传输方面肯定是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CPU发热 我觉得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天實現了,估計電子技術要重新學

不需要吧?常温超导不违反之前的任何定律,为什么要重新学呢?

网友:
别乱想了,我还造约瑟夫结阵呢,有人会信吗。人类的科技早就被锁死了,不会再有进展了

网友:
路上铺点磁铁,大家坐个浮板上班就行了:)

网友:
是不可能做cpu的,不然现在就有银呀,银的电阻不是小很多,就算把导线的功耗去掉,也没多少,再说了,体积也受不了,所以说这跟cpu有半毛钱关系,用来做电力输送还有搞头。

网友D:
变压器不热了

网友E:
CPU发热主要是动态损耗,实际的传导损耗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发热主要是动态损耗,实际的传导损耗是很小的。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室温超导对于CPU发热来说没啥用!

网友:
应该是轴承行业会发生巨变....还有传动系统......磁悬浮风扇....齿轮组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不热了

只能说发热小了一半。

网友:
0电阻是超导的特性之一

网友:
超导和cpu发热有关系么?

网友:
电力输送,变换,电机等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网友:
估计也就线圈上的应用有点用处,启动电流短路电流。。。总有地方要承担热量

网友:
能够做成悬浮体,也有挺好了,至少漫入了一个新的门坎了,传说中的“仙岛”是不是开始可以建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