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2单片机串口无法输出

楼主(2023-08-02):
项目中用到了STM32F302CDT6这块单片机,在仿照F4系列配置串口输出,结果怎么调试都无法串口输出。

怀疑1:时钟配置不正确。
验证:首先使用的是官方固件库,然后在DEBUG模式也看到了各个总线和外设的时钟数值,都正常。
怀疑2:外设配置不正确。
验证:通过DEBUG模式可以看到USART1的数据发送寄存器是有数据变化的(发送的数据)

下面是我的代码,望大佬可以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孩子调了一整天了

楼主:
盆友们,我发现了,是引脚复用那里参数用,GPIO_PinSource9,GPIO_PinSource10而不是GPIO_Pin_9,GPIO_Pin_10。完整如下: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7);

哈哈哈哈,问题好搞笑,我居然调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