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看看type c口旁边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3-08-02):
如图。按道理这里需要一颗ESD防护的,我找了没找到哪怕是同样封装的。
咨询某宝丝印查找服务也无果。

我就是好奇它为什么不用常见的rclampxxxx dfn-10之类的。

网友A:
为了typec能正反插,交换usb3.0通道或支持输出DP的模拟开关吗?
FUSB340TMX 脚位对的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typec能正反插,交换usb3.0通道或支持输出DP的模拟开关吗?
FUSB340TMX 脚位对的上 ...

应该是c带edp显示输出的就需要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typec能正反插,交换usb3.0通道或支持输出DP的模拟开关吗?
FUSB340TMX 脚位对的上 ...

找芯片我就服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typec能正反插,交换usb3.0通道或支持输出DP的模拟开关吗?
FUSB340TMX 脚位对的上 ...

你真强悍,显然你的extended memory很大(检查需要的时间很长)。

类型应该没错的,虽然我依据这个信息还是搜不到丝印A34的这个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带edp显示输出的就需要这个芯片

是的,是个视频采集卡的type c口边上的。

网友:
看这走线是USB3.0通道切换芯片,我之前用的是 HD3SS3212x 双通道差分 2:1/1:2 USB3.1 复用器/解复用器,对了一下管脚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真强悍,显然你的extended memory很大(检查需要的时间很长)。

类型应该没错的,虽然我依据这个信息 ...

啊 没有没有 我也是问的bing
这qfn18特殊封装+功能 做关键词 检索第一页结果就有

----------

找到了 是这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没有没有 我也是问的bing
这qfn18特殊封装+功能 做关键词 检索第一页结果就有

ASW3410我也搜到过,还搜过某商城和某宝,想看看图片确认丝印,但都没搜到。

谢谢啦!

网友C:
能替代的,关键字“05U06”或者“USB3F”可查到很多, Nexperia与台舟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替代的,关键字“05U06”或者“USB3F”可查到很多, Nexperia与台舟都很好。

你说的是TVS吧?我后来验证了,它那个应该是个切换开关,不是TVS。

按你的关键词搜出来的都是10脚的4路信号TVS,我开始就以为要用这个。

后来Himem回复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type-c转usb 3需要用一个切换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typec能正反插,交换usb3.0通道或支持输出DP的模拟开关吗?
FUSB340TMX 脚位对的上 ...

芯片百科全书的大牛!!!膜拜一下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