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哪种智能算法能识别数据中的“山峰”

楼主(2023-08-02):
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准确;
请教个问题,假设我得到了图中类似的数据,里面有2个或多个“山峰”,用哪些机器学习或其他智能算法能得到x1和x2等值呢?

网友:
一阶导二阶导? 离散的叫差商

网友:
斜率➕最大值可以判断不

网友:
去学习色谱信号处理,滤波,导数。各种阈值截断。
不过你只要峰位置/峰高,可能能简化点。

网友:
求导,斜率正负转折点就是各个峰值坐标,峰值坐标取y值然后排序

网友:
Matlab中利用findpeaks找波峰和波谷:
https://blog.csdn.net/It_BeeCoder/article/details/78681517

网友:
https://blog.csdn.net/HRQLH/article/details/122506243用python吧,目前大部分算法都可以在py上找到库,所以现在开发嵌入式,成本不敏感都是上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