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录STM32F429时出现下面的出错信息

楼主(2023-08-02):
有一个hex文件时可以正常烧录,并且板子工作正常。
另一个hex文件,烧录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ex文件有问题,地址0×0000000这里面不应该有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x文件有问题,地址0×0000000这里面不应该有数据的

这都能诊断出来?NB~

楼主:
确实hex的原因,以前是用STM32的板子测试,后面那个hex是用另一种MCU的板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