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费1.9元/度,有人算出高速上110km/h 下,电车和油车的费用一样!

楼主(2023-08-03):
真的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电车不是吹牛1公里1毛钱电费都吗?!

【纯电高速能耗翻倍?高速电费1.9元1度?百公里电费竟能买8升油?-哔哩哔哩】 https://b23.tv/7Vjt5OK

楼主:
电池的成本,电池损耗大概2万/年。(电池6年后更换,12万元)

这个算起来,电车的使用成本,远远高于油车。

油车油一半费用是国家纳税了。

难道电车真的只是一个骗局?

网友:
电车当然是骗局了,电车要的是省油又没说过省钱。电池不要钱吗,电池报废后的处理不要钱吗。目前在编织骗局所以电池报废的成本没显出来,但等大家都买了以后就该出现了。电比油天生具备更好的反应,一脚剁下去如果油车功率增大10倍,电车可能30倍,所以快速并不是电的优势。真上了高速,电瓶车无论是安全性和经济性都完全不可能和油车比

网友A:
骗就骗,不过我用得很满意,目前我用的是家充0.25/度,没家充真的不方便。上周到广州全程AP 110/km  共160km 当然接近广州时开不了110,刚好和表显1:1,余250,停一周余230,明天打算不充电直接回程。。。
电车的平顺和反应,不是油车能比的,不过我没开过100W以上的油车,可能豪车也会做得不错的

网友B:
充电站就是大号共享充电宝,等着一样的结果吧。

网友:
换了电车后完全不会去关心油价,但是发现,开油车的很多人比开电车的人,更操心开电车的费用

网友:
关键是多数人绝大部份时间在市区道路开.

网友C:
电车在市区跑,自己有充电桩,还是很香,跑高速那就是笑话

网友D:
up主已经自己承认了, 测量方法有问题, 散了吧.
但是插混就是纯用油也比大部分的油车省电的.
想省油就开慢一点,  风阻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120迈比100迈增加44%.

空气阻力Fw是空气对前进中的汽车形成的一种反向作用力,它的计算公式是: Fw=1/2ρ·A·Cw·v^2 (kg) 其中:v为行车速度,单位:m/s;A为汽车横截面面积,单位:m2:Cw为 风阻系数 。 Cw取值范围一般在0.3 (好)-0.6 (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骗就骗,不过我用得很满意,目前我用的是家充0.25/度,没家充真的不方便。上周到广州全程AP 110/km  共160k ...

直接冲10万块钱的加油卡,你会觉得加油也很便宜。

网友:
大部分人市内跑,电车是比油车省,不知道电池要多久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冲10万块钱的加油卡,你会觉得加油也很便宜。         ...

不能反驳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站就是大号共享充电宝,等着一样的结果吧。

说到共享充电宝,我想起前几天用了一次,我手机电池容量0.01度电,充到80%竟然花了6块钱,太坑了。。。

网友G:
我同事的电车说是20元通勤三天约3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同事的电车说是20元通勤三天约300公里

楼主位说的是高速上110km时速的情况。

你反驳楼主位的数据就行。

网友H:
电车要有私人充电桩才划算,晚上停好车插上电设置波谷充电,成本的确会低很多。共享充电桩又贵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车要有私人充电桩才划算,晚上停好车插上电设置波谷充电,成本的确会低很多。共享充电桩又贵又麻烦。 ...

私人充电桩是因为没有纳税。

这属于逃税漏税的行为 ???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车在市区跑,自己有充电桩,还是很香,跑高速那就是笑话

不知道算不算笑话,从老家到深圳,635公里,早上10点42分出发,晚上18:30到达深圳,到深圳后还有17%电量。中途充电一次,耗时42分钟(其实35分钟时已经到99%,后面是在校准了,因为家人吃完饭,上厕所没回来,就在那等他),耗费106元。

网友:
电车比油车省钱....二手车就不好说了,最好长途电车....非常省钱了。
二手电车几乎没啥人敢碰.....TSL的二手玩死了多少人了?

网友:
看标题,肯定不是特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反驳你了。。。。。

他是想说同级别的电车比油车贵10万,先不说差10万的油车是不是同档次,咱就是想问一下,哪里买能厂家倒贴6万的油车,啥档次都行,拿这6万去充油卡难道不更香吗?不对,不对,直接来个100辆,转手当垃圾卖了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算不算笑话,从老家到深圳,635公里,早上10点42分出发,晚上18:30到达深圳,到深圳后还有17%电量 ...

反驳楼主位的数据吧...这才有意义。

楼主位的测试是比较严格的。你的这个数据不严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驳楼主位的数据吧...这才有意义。

楼主位的测试是比较严格的。你的这个数据不严格。 ...

首先,我实际自己开的,还不严格?至少是完全真实的。

再者,楼主位的视频,他是混动车,关键,你去看看置顶的评论,up主自己承认测试错了,打脸了,而且打得很痛。

网友:
关键是再便宜我也不敢坐在炸药包里开车啊?

网友:
油价里有养路费

电费早晚也会收割养路费,至于怎么弄,单独收还是电费里面就不知道了

现在阶梯电价 4800度后就是0.56+0.3了,电价最低0.86每度,充电站再赚点利润,成本起码1元目前

网友J:
说电车不省的是没关注自己的加油记录吧?

网友:
他的是插电式混动,电动模式是为城市低速设计的,长途和高速要用燃油模式。跑高速显然超出了电动机的最佳工作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主已经自己承认了, 测量方法有问题, 散了吧.
但是插混就是纯用油也比大部分的油车省电的.
想省油就开慢 ...

插混综合工况比纯燃油省,因为启停可以能量回收。
但纯高速两者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K:
跑高速电车本身没优势,大部分人还是主要跑市区,所以还是省油的,但是不省钱,一个是二手机接盘的人少,一个是电池损耗,一般电池成本占整车的10~30%。上次听一汽车投诉节目,理想还是蔚来更换电池,报价比整车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跑高速电车本身没优势,大部分人还是主要跑市区,所以还是省油的,但是不省钱,一个是二手机接盘的人少,一 ...

我主要跑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跑高速电车本身没优势,大部分人还是主要跑市区,所以还是省油的,但是不省钱,一个是二手机接盘的人少,一 ...

电车对环境温度也比较敏感,极寒对续航里程影响很大,太热又怕安全性问题(这个只是感觉,没有数据支撑)。
如果不考虑这些,家里又有充电桩,电车城里开还是很好的,偶尔长途也可以接受。
大部分电车电池都有8年16万公里质保。按现在的油价和电价比,再加上保养费用的差别,可以弥补折旧的损失。

网友:
被告知任何好的技术都会优先用于军事,在军车和领导没有用电之前不要考虑。

    目前的情况都是想尽办法消费群体,怎么可能会让老百姓得利,电车潜在的风险太高了,还是老老实实开油车缴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骗就骗,不过我用得很满意,目前我用的是家充0.25/度,没家充真的不方便。上周到广州全程AP 110/km  共160k ...

已从广州开回来,全程AP100,168KM,还有63KM,共耗电22度,22•0.25=5.5元,省得令人发指??

网友:
等4、5年后目前這批陸陸續續開始淘汰,二手車基本不值錢到時候電費又肯定上漲,各種稅收自熱而來開電車的就頭痛了

网友L:
时间未到,使用成本过几年再看,感觉一定会和油车持平,另外之前做过电池这块,有点吓人,反正买的到油车绝不碰电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时间未到,使用成本过几年再看,感觉一定会和油车持平,另外之前做过电池这块,有点吓人,反正买的到油车绝 ...

当然,迟早趋同。所以早买占便宜。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已从广州开回来,全程AP100,168KM,还有63KM,共耗电22度,22•0.25=5.5元,省得令人发指?? ...

标续Y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标续Y吗?

是的!没错

网友:
我每天来回共40公里(95%高速)上下班.单休.汉ev四驱自己充电桩每个月电费约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电车不省的是没关注自己的加油记录吧?

这是什么工具?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直接冲10万块钱的加油卡,你会觉得加油也很便宜。         ...

算了一下,10万元油卡够我用14年。

网友:
我跑的高速不下15000公里了,最近的就是上个月底跑了来回1000公里左右,全程开空调AP辅助驾驶,速度顶着限速120跑的,有的地方是限速100的那就设置108公里时速,超车变道也算是积极吧,高速上国家电网充电,算下来总共支出大概175元电费,算它200块1000公里,也就是20块100公里,如果是燃油车的话少说也得50块钱100公里了吧。不过高速上充电确实挺贵,而且国家电网充电桩的电力损耗也蛮大,都是算在消费者头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算了一下,10万元油卡够我用14年。

我的油车,雷克萨斯算比较保值的了吧,4年,3万公里,贬值12万。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的油车,雷克萨斯算比较保值的了吧,4年,3万公里,贬值12万。

有钱买雷克萨斯,还怕贬值?

网友:
今天刚出炉的数据,共行驶350公里,大部分是高速(>320KM),时速多数情况在110以上。电价1.06,共花费72,每公里约0.205。对比自己的油车,10升的高速油耗,以现在的油价对比,电价要涨到4块钱才会持平。在市区就省的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钱买雷克萨斯,还怕贬值?

卖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人嫌钱多的吧,୧꒰•̀ᴗ•́꒱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的油车,雷克萨斯算比较保值的了吧,4年,3万公里,贬值12万。

赶上好时候了。,被打的满地找牙了。
以前雷车很坚挺的。今年开始大半年新车价格就掉了5-6万……
当然相同价位的电车,4年贬值应该不止12万
电车的二手车更不保值

网友:
纯电目前仅可以买特斯拉,从供应链角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上好时候了。,被打的满地找牙了。
以前雷车很坚挺的。今年开始大半年新车价格就掉了5-6万……
当然相 ...

不是今年,21年底卖的。

网友P:
看了视频,全程就看到车标了,这车在比亚迪见到过,长5.3m,宽2.05m,高1.93m,全尺寸大型SUV。

这车的参数是49度电电池,CLTC标准续航里程是180km。也就是换算下来是27度电每100km。

这台车是仰望U8,全尺寸大型SUV,车重是3.5吨。这个油耗数据看上去已经很好了。

不能以这种特例去说电车油耗大,总的来说电车单从日常电费来说还是很节省,长久电池衰减等等合算起来划不划算,只有过几年大数据出来才能综合的看。

并且使用瞬时油耗去评估总油耗,也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了视频,全程就看到车标了,这车在比亚迪见到过,长5.3m,宽2.05m,高1.93m,全尺寸大型SUV。

这车的参数 ...

整车质量3985kg

网友:
有电平车的人应该要想想后路吧,你以为不想要了随便可以报废吗,很快就可能不行了,今后车不想要了也要出一大笔钱的

网友Q:
回到十几年前,怎么跟当时的人解释以后手机会不一样?我大概会说以后手机主要不是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了。当然打电话仍然会是手机的重要功能,但更多人使用手机主要不再是为了打电话了。(当年听我这么解释的人估计会感觉一头雾水)

现在的汽车就处在十几年前手机的位置。我会说十几年以后,汽车主要不是用来路上跑的。当然能在路上跑仍然是重要功能,但只是作为车的其中一项很普通的功能。

电车淘汰油车,不是非得逐项性能、逐项费用上对油车的比较胜出,而是电车会有远远超出油车的应用前景。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回到十几年前,怎么跟当时的人解释以后手机会不一样?我大概会说以后手机主要不是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了。当 ...

*******************************
汽车主要不是用来路上跑的。当然能在路上跑仍然是重要功能,但只是作为车的其中一项很普通的功能。
*******************************

车怎么也是个交通工具而已吧?

难道住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R:
*******************************
汽车主要不是用来路上跑的。当然能在路上跑仍然是重要功能,但只是作为 ...

我的车里面停了一部电动单车(论坛团购的14S, 20斤,可以非常方便的放到后尾箱 )

这样方便我开车出去溜达的时候,扩展我的活动范围。并且方便买菜。

网友S:
引用 网友J:
说电车不省的是没关注自己的加油记录吧?

你这个是什么APP?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是什么APP?

万车宝APP,有这个加油记录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人充电桩是因为没有纳税。

这属于逃税漏税的行为 ???

电力局给办的电动车专用电表,至少目前没有人说要我纳税,所以至少我不是偷税。

网友T:
引用 网友A:
骗就骗,不过我用得很满意,目前我用的是家充0.25/度,没家充真的不方便。上周到广州全程AP 110/km  共160k ...

0.25每度电,怎么可能,是有政策吗?

现在家用每年4800度以上就是第三阶梯,  每度加0.3,就是0.56+03=0.86元

4800度,有电车的家庭多久就能达到,估计每年的上半年就达到第三阶梯了

那样下半年,家用和充新能源,都是0.86度单价每度

网友U:
我的是混动车,电池10度电,大概能跑50公里,私家充电桩,0.52波峰,0.37波谷,汽车自己可以设置成波谷自动充电,晚上回家充上电,早晨就充满了。几乎不用管。
这样不跑长途的话大概每个月不到一百块的电钱,油箱里有100块钱的油备用,跑得多了可能要用到油。

前几天青甘大环线自驾了一圈,跑了不到6000公里,车顶带了行李箱,我虽然是电车司机,但不是肉脾气,没限速拍照基本上都在130-140,有限速也是卡着120-130跑,另外车顶带了个行李箱,中型suv,一路上没充电,全靠油,大概7个油(95)。

以上是事实,下面说结论
1、自己有充电桩,市区用电,肯定省钱,就算什么保险贵(事实上没贵,今年第二年,车损加200万全责一共2000多保险),换电池贵(据说原厂4万多),二手车价格低(开十年,油车也高不了),我一年能省至少大几千的油钱。综合下来我肯定省钱,不单单省油。

2混动不担心续航,高速没心理负担,而且混动技术对于节油也是有好处的。

3、我也曾经是油车司机,好车普通车也都开过,电动车驾驶感受绝对碾压油车,你开过就知道了,只要驱动算法成熟的品牌,加速曲线是油车达不到的。我每次叫代价都跟他们求证,一致认为电车驾驶感受要好于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T:
0.25每度电,怎么可能,是有政策吗?

现在家用每年4800度以上就是第三阶梯,  每度加0.3,就是0.56+03=0 ...

半夜就是这么多电价。。。

我没全是半夜才充,只要我刻意,0.25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0.25每度电,怎么可能,是有政策吗?

现在家用每年4800度以上就是第三阶梯,  每度加0.3,就是0.56+03=0 ...

电桩是单独的表,而且峰谷可以不跟阶梯叠加计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的是混动车,电池10度电,大概能跑50公里,私家充电桩,0.52波峰,0.37波谷,汽车自己可以设置成波谷自动 ...

混动的比纯油的贵一些,我想买那个亚洲龙混动,比油的贵5W,冬天天冷,机油会变多……纠结。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混动的比纯油的贵一些,我想买那个亚洲龙混动,比油的贵5W,冬天天冷,机油会变多……纠结。 ...

我一开始也是奔着亚洲龙或者凯美瑞混动去的,但最后因为插电混是绿牌,不限行,所以最后买了个大众的插电混的suv。
买了插电混才知道电动的驾驶感受好。建议去租一个或者借一个电动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一开始也是奔着亚洲龙或者凯美瑞混动去的,但最后因为插电混是绿牌,不限行,所以最后买了个大众的插电 ...

我不想买插电混动的,太麻烦,我们这里不限牌,我看了亚洲龙混动,加满一箱油,能跑1000公里,那我两个月不用去加油站,我也不想经常充电,懒得很,虽然我有地库能装充电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