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符号太大了

楼主(2023-08-03):
JLCEDA的原理图符号能不能小一点?现在一张A4纸随便搞搞就满了

网友:
title框更是巨大无比

网友:
换成A3会好很多,不然一张图纸只能放下一个简单模块

PS:发现需要在首次打开原理图前先把名称定了,不然后面改不了

网友A:
芯片类的?具体哪个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类的?具体哪个编号?

还编号?贴片电容你试试你一张A4纸能放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编号?贴片电容你试试你一张A4纸能放几个?

网友B:
一般A4就是正常打印的尺寸大小,除非不打印
可以考虑分页,和写作文一样,你需要分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A4就是正常打印的尺寸大小,除非不打印
可以考虑分页,和写作文一样,你需要分段 ...

分页,没错,一个简单的原理图,不想画两张图啊
我用orcad,也是A4,轻轻松松放得下,而且整洁,美观

JLCEDA就拥挤不堪,符号巨大无比,电容,电阻这些符号画那么大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页,没错,一个简单的原理图,不想画两张图啊
我用orcad,也是A4,轻轻松松放得下,而且整洁,美观

ORCAD被现在的cadence收购的原理图工具,最好用的原理图工具,你不能拿其他的和orcad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