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司机: 特斯拉车机死机太正常了,死着死着你就习惯了

楼主(2023-08-03):
特斯拉:又不是不能用
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929309236986029/4929309611924567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eLXy_O-QDeaJX8qrIEOJw
提取码:1y5a
(5.83mb)

网友:
我的油车大屏幕液晶,居然还有一键重启功能:按住音量按钮5秒立即重启液晶屏幕,看来丰田也对智能化不放心

楼主:
我的日常SUV,车机从来没有死过

网友:
会死机的,估计安卓居多吧

网友A:
肤白貌美,靓女

网友B:
我后装的山寨车机,用了7年了,好像也从来没有死机过,现在的车机这么容易死机?

网友:
我的荣威也是会死机的,有长按重启

网友:
同事开的3,车机偶尔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后装的山寨车机,用了7年了,好像也从来没有死机过,现在的车机这么容易死机? ...

wince的吧

网友:
雨刷用不了。。 。
这要遇上高速暴雨,也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的吧

不清楚什么系统,从来多是广播占屏。

网友:
特斯拉屏幕死机3年遇到3次,都是上车就发现屏幕不亮,复位2-3分钟就好,没遇到中途突然黑的,一般黑了不也影响刹车、方向这些,别慌就好。

楼主:
不知道飞机是否也会这样黑屏。

网友:
油车  雨刮器死机 遇到好几次

网友:
之前公司给领导配的十几万国产油车,一出大太阳雨刷就自己开,按两下开关停了过几分钟有自己开。

网友D:
按理说就算是现在手机的性能,这么多年了都没死过机,安卓系统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
都多少年了就.  新车还这样吗?      这么多年还不改 有点说不过去啊

网友:
我的8代凯美瑞,苹果蓝牙联车机听音乐,2~3个月车机会死一次。表现,没声音,触摸键无反应,或不管等车机自行重启,或长按开机键。

网友:
我21年4月提车到现在一次也没有遭遇意外死机,知道特斯拉的车机是INTEL ATOM+LINUX, 所以每隔2周到1个月自己手动把车机重启,玩游戏看视频多的话重启的勤快点,这样从来没遭遇过意外死机。21年那会有时候会有卡顿,后面几次OTA,感觉22年开始车机变得比较稳定流畅不卡顿了,估计是特斯拉团队优化到位了,今年年过年到7个月底跑高速前想起来重启了下车机,有连续小半年没主动重启车机了,这么长时间也没遇到意外死机

网友:
我6月试驾model Y, 当场死机了, 销售说正常
我的油车也偶尔黑屏重启,不过重启速度比特斯拉快多了

网友:
特斯拉车机死机过

不影响驾驶。

网友E:
日产天籁,3年多了,车机一直运行正常,也不知道如何重启车机,
车机还带大屏幕实时导航, 内置4G网,免费使用10年,
当时丰田凯美瑞车机,没有实时导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日产天籁,3年多了,车机一直运行正常,也不知道如何重启车机,
车机还带大屏幕实时导航, 内置4G网,免费使用10 ...

4G免费用10年?

网友:
我还以为最后会反转, 是用户熄屏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4G免费用10年?

其实没多少钱的,特斯拉是9.9元一个月,无限流量(听歌,看视频等都可以)。

如果只是远程控制,一个月几十上百兆流量的,物联网卡套餐,一年,10几块钱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没多少钱的,特斯拉是9.9元一个月,无限流量(听歌,看视频等都可以)。

如果只是远程控制,一个月 ...

要是自己办个卡,不一定有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自己办个卡,不一定有这么便宜。

有的,但是你要办物联网卡,比如下面的套餐,你可以直接找合宙购买(不过这种都是和设备绑定的,就是买来后第一次在哪个设备上用,就只能绑定那个设备,不过也可以联系客服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F:
4G免费用10年?

只限实时导航,
听音乐或升级地图都要卖流量或手机流量共享热点也可以,
最新的凯美瑞,不知有没有实时导航,
当年打算买:凯美瑞,但机油增多,

网友:
以前买过流量卡,经常用几个月就用不了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就算是现在手机的性能,这么多年了都没死过机,安卓系统已经很稳定了 ...

会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人家重启过呢

网友(2023-09-09):
引用 网友A:
肤白貌美,靓女

这是男的吧

网友:
我的model3开了快三年了, 也就死过一两次吧

网友I:
21年之前的用的是英特尔阿童木处理器,经常会死机。22年后用的是AMD,基本就不会死。不过死机不影响开车,两套独立的系统。

网友J:
雪佛兰 开拓者 车机一两个月死一次,换过没用,好在他自己会重启复位

网友K(2024-01-13):
引用 网友I:
21年之前的用的是英特尔阿童木处理器,经常会死机。22年后用的是AMD,基本就不会死。不过死机不影响开车, ...

开了一年,没遇到一次死机,就是雨刷有时大晴天会自己摇摆起来,刷存在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日常SUV,车机从来没有死过

安卓的车机好像都会死机,林肯和开过的国产电车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雪佛兰 开拓者 车机一两个月死一次,换过没用,好在他自己会重启复位

林肯冒险家同一两个月死一次

网友:
哈哈哈,最后的画面P的很好

网友:
楼上这么多豪车都会,看来又是贫穷拯救了我

网友:
什么是车机?我有没有?5寸屏不能装app只能蓝牙的算不算?反正从来没有死过机

网友:
快一年了,没有死机过。前几天手机蓝牙联车机播放音乐没有声音,重启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飞机是否也会这样黑屏。

飞机黑不黑屏不知道,但飞肯定一样有出问题掉下来的时候

网友:
阿尔派WinCE的车机六年了从来没死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人家重启过呢

华为:你念我身份证好了

网友:
没事,我们又可以遥遥领先了,譬如死机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了一年,没遇到一次死机,就是雨刷有时大晴天会自己摇摆起来,刷存在感。 ...

那你这个应该是22款以后的modelY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