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移动硬盘储存家庭的照片、视频,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2023-08-04):
最近硬盘价格大跌。   我家里有个需求是  买一个 硬盘用于存储手机里面的照片和视频。  硬盘应该是 USB接口的, 不可能长期挂在电脑上。

因为很多年不买电脑外设了,所以想咨询下坛友们,以下的经验是否是正确的?

1.    绝对不能麦 ssd  或者 m2 这种 flash 硬盘来存储 照片或者 视频。  因为 flash 长期不通电,会导致 数据丢失??   这个结论在2023 年还正确吗?

2.  需要购买 古老的机械硬盘,    现在有没有卖  相对可靠的家庭 照片和视频储存的 机械硬盘,  价格也不能太贵。

3.  不打算在家里组建 NAS ,第一是专业技能不够, 第二是 我1年可能也就用10次 家庭的存储硬盘。

-------------------

基于以上的问题, 坛友们有没有推荐的 硬盘型号??

-----------------

最后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群晖nas无脑选择

网友:
群晖nas,不需要什么技能。

网友B:
闲鱼买个蜗牛星际的NAS,刷的群辉,自己准备硬盘就行,4盘位,价格不超39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nas无脑选择

只像买个 移动硬盘, 却要塞给我一个NAS 。

NAS 对于我来说 有几个痛点:

1.  长期浪费电能

2. USB硬盘,我备份好照片, 就放抽屉了。   NAS 要用还得开机, 不方便使用。

所以想问问坛友门买什么硬盘盒 和  硬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买个蜗牛星际的NAS,刷的群辉,自己准备硬盘就行,4盘位,价格不超399的 ...

过了折腾的年纪了。。。

目前购物基本都是 无脑JD 买东西。  类似于armok 的做法了。 虽然可能贵一点,售后省心。

网友:
数据不重要随便买块机械硬盘,数据重要买台群晖,做好RAID和定期冷备份。

网友:
你这个网盘不是更合适吗?

网友:
我买的NAS,一个月开一次,开完,备份完就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折腾的年纪了。。。

目前购物基本都是 无脑JD 买东西。  类似于armok 的做法了。 虽然可能贵一点, ...

绿联3.5寸硬盘盒+西数HC320 8T 服务器硬盘 = 1000人名币

网友:
直接 WD 的移动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了折腾的年纪了。。。

目前购物基本都是 无脑JD 买东西。  类似于armok 的做法了。 虽然可能贵一点, ...

好吧,都是准财务自由级别的了。。。

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我就是一个图吧垃圾佬,主要还是穷。

网友:
群晖nas  吧   然后配群晖专用的   酷狼硬盘

网友:
就存储照片而已,那就海康威视H99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像买个 移动硬盘, 却要塞给我一个NAS 。

NAS 对于我来说 有几个痛点:

nas费不了多少电,从来不关机。

手机 电脑上都有客户端,随时备份。

网友:
这款硬盘看看,少有的cmr了。再买一个绿联硬盘盒14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都是准财务自由级别的了。。。

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我就是一个图吧垃圾佬,主要还是穷。 ...

你相信现在大学生还有人不会装系统的人存在吗,用成品nas更多是没办法不会折腾或者能折腾又不想折腾的两个极端。

自己组装nas的本质需求不是存储只是喜欢折腾的过程,存储需求是借口伪需求。前几天刚刚搞了一个z3735f主板装了一个w10x86做局域网文件共享,一个usb千兆网卡,一个256g的优盘,局域网读写速度40MB/s,平时用来当电视盒子看电视,关机只关屏幕。可以局域网远程桌面直接控制,外网就用向日葵访问,无风扇零噪音,待机功耗1.5w,满载也不过7瓦惊呆了。j4125与j1900盒子都不香了。成品nas与服务器有连接,待机费电,硬盘寿命短可靠性与服务器差距太大,其实就是廉价普通电脑而已当服务器用维护成本堪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相信现在大学生还有人不会装系统的人存在吗,用成品nas更多是没办法不会折腾或者能折腾又不想折腾的两 ...

我用群晖nas(使用带2个硬件容错的数据保护,说人话就是就算同时坏2个硬盘,数据不会丢),有配套的手机app(安卓,ios都有),家里每个人分别注册一个账号,会自动备份到各自的目录里面,可以自动备份照片和自己想备份的目录(比如通话录音等),在上面装了docker,装了frp,装了mysql,emqx,redis,gitlab(全是自己的项目,有上百个,配合frq可以随时从外网通过https访问),tesla mate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群晖nas(使用带2个硬件容错的数据保护,说人话就是就算同时坏2个硬盘,数据不会丢),有配套的手机a ...

你这属于软件方面比较专业,大多是软件工程师群体,需求比较多样,有大量数据需要存储,能驾驭网络数据安全。

不用群晖主要疑惑就是数据安全不放心怕黑客攻击,同时也不信任任何平台服务器怕私人数据泄露。还有一个就是总数据量较小累积也不超过10t,所以选择传统硬盘盒冷备份加 配合轻量级nas,比如路由器smb与windows 平台smb,或者使用true nas开源nas平台。

总结就是网络安全方面能力不够无法掌控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不愿意把数据接入互联网。

非服务器级别硬件连续工作可靠性与数据安全不抱太多期望。如果有大量数据就与站长一样用专业服务器硬件组raid。

nas更多的是玩尝鲜,不存数据,成套方案没得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属于软件方面比较专业,大多是软件工程师群体,需求比较多样,有大量数据需要存储,能驾驭网络数据安 ...

首先,可以不通过群晖的服务器,包括app,都是可以自己指定局域网ip来备份和使用。

7*24小时,快3年了。

网友E:
移动硬盘可靠性不高
而且现在很可能都是叠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动硬盘可靠性不高
而且现在很可能都是叠瓦盘

是的,家庭照片,我觉得还是值得用更安全点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动硬盘可靠性不高
而且现在很可能都是叠瓦盘

我推荐的那款冬至p300 3t难得的非叠瓦,同样级别可以买到东芝4t叠瓦款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可以不通过群晖的服务器,包括app,都是可以自己指定局域网ip来备份和使用。

你这40t nas果然海量数据玩家。一般普通家用估计也就几个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可以不通过群晖的服务器,包括app,都是可以自己指定局域网ip来备份和使用。

去看了下群晖,你这套下来不低于12k了,你这妥妥的高端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40t nas果然海量数据玩家。一般普通家用估计也就几个t

可用空间20T,已使用7.5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了下群晖,你这套下来不低于12k了,你这妥妥的高端玩家

硬盘的钱占一大半了,不需这么多的,可以选两盘位的。

网友F:
不要用2.5寸的移动硬盘来存照片等重要数据,因为都是叠瓦盘。
保存重要数据可以买两个靠谱的3.5寸非叠瓦硬盘,加一个品牌的支持RAID1的双盘na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2.5寸的移动硬盘来存照片等重要数据,因为都是叠瓦盘。
保存重要数据可以买两个靠谱的3.5寸非叠瓦硬 ...

谢谢兄弟。

我最后买了  上面 N 楼 那个兄弟推荐的 3.5寸 硬盘盒 。   在买了 cmr 的 3.5寸 酷鱼 还不知道   ,反正是 希捷的 4t  3年质保 + 1次  数据恢复。

--------------------

为什么 我不用nas  。 因为我拥有过 nas。   和armok 很久很久以前推荐的 hp 的 那台。  买回家就是吃灰,一次都没用过。

原来我真实的需求就是存个小孩的照片。。

---------------------

目前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商机,  如果移动一盘能自带  照片整理功能就好了。   比如 一个小孩 ,从 1岁到  20岁, 自动整理。   然后每年自动产生一个 成长视频。 那就完美了。。。

我们大人在一年年老去,  小孩在一年年长大,有个对比,回忆一下,真的是 非常棒

----------------------

另外 论坛里大部分是 专业 开发人员。  有些 软件开发人员(20岁出头的小伙子) ,用nas 能玩出更多的花样, 但是大部分人,对存储的需求,只是非常的简单,就是 照片和 视频。  所以软件开发人员的对nas的需求和 大部分的消费是不一样的。 而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会简单的买移动硬盘来解决问题

网友G:
入了摄影的坑,就爬不上来了。
今天刚入手了硬盘箱和四块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我最后买了  上面 N 楼 那个兄弟推荐的 3.5寸 硬盘盒 。   在买了 cmr 的 3.5寸 酷鱼 还 ...

4t大多是叠瓦盘的,cmr是垂直记录技术,指的是盘山磁场是垂直的,相对与以前pmr磁场水平记录技术。
所以叠瓦与非叠瓦都是cmr,叠瓦是cmr的技术扩展叫做smr ,盘片磁场垂直记录,水平磁轨道堆叠,原始cmr磁轨道不堆叠的。看硬盘缓存就知道大于64MB缓存的都是叠瓦,大于3t的基本都是叠瓦。所以你买的4t大概率叠瓦盘,我推荐的东芝p300 3t绝不是叠瓦,读写入199MB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入了摄影的坑,就爬不上来了。
今天刚入手了硬盘箱和四块硬盘:

买这么多硬盘,二次元大神要玩nas吗?

网友:
坛友都不差钱,直接上16T-18T这些企业硬盘才是,价钱按容量平均下来比几T的普通硬盘划算多了,而且寿命天长地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硬盘,二次元大神要玩nas吗?

自从去年双十一入手高空摄像头,已经拍满 1.2TB 的硬盘了。我用 320GB/张 的 2.5 寸作冷存储,效果还不错。

现在只要升空再落下来,就是 5-10GB 的用量; 如果满电出门,基本是 30-50GB

网友H:
二手英特尔S3500/3510/3520 MLC颗粒的企业盘 800G 现在220左右,注意别买到清零盘!然后配个下图东芝的硬盘盒二三十块钱,如果想挂盘再换个华硕带USB口的路由器ac68u做局域网共享,我就是这么干的,非常稳定从不掉线!移动硬盘肯定要ssd了,上次因为硬盘贴不稳从两米高的地方摔下来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几年前买过斐讯的硬盘盒,和拆下来的笔记本硬盘,偶尔用用

网友:
告诉你,如果为了保存小孩的照片。花200块钱,全部印出来。塑封保存。最可靠!而且时不时还能看看。 电脑里的虽说保存了,但几乎不会看。
我娃的照片保留的最好的几张,一是我爸拿来当电脑桌面的,另外就是当时印出来的。压在吃饭桌下的十几张照片。其余的保存在硬盘,或者光盘里的。真的很少再去看了。
照片不就是看的吗。把觉得需要留念的都印出来。
另外如果照片不多的话,选好一点的DVD保存也是一种选择。 至少我10年前的DVD都能认出来。 20年前的CD都能读。  如果存储容量超过1T,那就选硬盘吧。

网友:
我都是电脑存一份,专属u盘存一份,自己随身携带备份u盘再存一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二手英特尔S3500/3510/3520 MLC颗粒的企业盘 800G 现在220左右,注意别买到清零盘!然后配个下图东芝的硬盘 ...

你这华硕路由器局域网文件共享,有线的速度是多少。我的华硕tuf ax5400插的 usb3.0 256g优盘读写速度60MB/s,估计问题出在路由器上。以前还华硕路由器有app可以远程访问路由器与路由器上的文件的,后来就不能用了app下架了太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入了摄影的坑,就爬不上来了。
今天刚入手了硬盘箱和四块硬盘:

你这个满足我的需求啊...一堆SSD+2.5寸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华硕路由器局域网文件共享,有线的速度是多少。我的华硕tuf ax5400插的 usb3.0 256g优盘读写速度60MB ...

也就读40写30m/s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自从去年双十一入手高空摄像头,已经拍满 1.2TB 的硬盘了。我用 320GB/张 的 2.5 寸作冷存储,效果还不错 ...

一直想买个,一直没有说服自己,可以说说买了的好处吗?另外飞行体验是不是比200的三无产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直想买个,一直没有说服自己,可以说说买了的好处吗?另外飞行体验是不是比200的三无产品好很多? ...

主要是拍摄视角变了,能解锁很多不一样的场景,外出游玩可以很好补齐视角局限。

大牌子主打个安心,买了 care 以后从三方险到机器自身险,只要不是自己作死造成的炸鸡,一般都有赔偿保障。

最后就是作死的玩法:拉锯、夜航、钻洞、投掷,每个都很刺激。

网友:
家庭照片存网络吧,1百多年费,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