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使用Cadence Orcad CIS元器件数据库,含orcad符号库,PCB库

楼主(2023-08-04):
她说她的电脑重装了,PCB layout工程师又把pcb封装弄错了,又浪费1万多。是时候整理一个Cadence Orcad CIS元器件数据库了。请教各位~

应该可以实现:
1.易于管理,可通过数据库文件批量添加、更改货删除器件参数;
2.建设原理图库的种类,同类器件只需要新建一次原理图库, 例如不同阻值、精度的电阻;
3.器件具有唯一性, 每个器件的参数都是唯一的;
4.方便使用, 如使用 Link Database Part 功能,可以快速完成器件批量替换, 实现器件归一化;
5.导出 BOM 器件参数完善,可快速提交采购;
6.对于有保密性质的设计, 发外协贴片时可以使用自定义的 Part Number 进行 BOM 管理。

网友A:
可在网上搜下,应该有很多的方法或教程。类似需求,20年前就有成熟且稳定应用的解决方案了,大厂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网上搜下,应该有很多的方法或教程。类似需求,20年前就有成熟且稳定应用的解决方案了,大厂都这样的。 ...

准备捣鼓局域网版本,测试了群晖+mysql+cadence,发现 群晖docker居然废了,哎~

网友:
同问,公司也是用cadence,几个硬件人员,一人一套封装,唉

网友:
留意一下,这个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
我也是自己一套,用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捣鼓局域网版本,测试了群晖+mysql+cadence,发现 群晖docker居然废了,哎~

把局域网的共享元件库路径, 映射为本地盘符,然后像操作本地路径一样设置,就行了。可不用特别的服务器,闲置的或淘汰的电脑,都够用。建议用笔记本,有电池,偶尔断电不会出问题。如用PC,建议配UPS。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验证过的原理图和封装和pad库啊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困难,我已经在规划了。计划用NAS整,现在发现NAS只有mysql,没有access

网友:
mysql有些字符限制,推荐pg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