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关于电源模块供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3-08-04):
目前有个产品通过DC-DC降压输出5V,5V一路给单片机及外围电路供电(电流100mA),另一路经LDO MIC29302WU降压到3.8V给4G模组供电(LDO最大输出3A),4G模组的峰值电流是2A,请问5V的输出电流至少是要多少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当然能越大越好,但我想知道这个电流是如何考量的。请知道的坛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计算一下输出功率:2*3.8=7.6W,5V*0.1A=0.5W,也就是输出是8.1W,加上LDO损耗,我觉得输入功率用10W差不多了,也就是5V 2A,但是输出加一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计算一下输出功率:2*3.8=7.6W,5V*0.1A=0.5W,也就是输出是8.1W,加上LDO损耗,我觉得输入功率用10W差 ...

4G模组不是一直处于峰值电流状态,只有在发射信号时才会达到峰值电流,而且时间很短。如果在3.8V的LDO的输入和输出侧各加大电容,能否减少对5V电流的需求?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产品还要另外加其它电路,5V的负载电流又会额外增加500mA到1A左右,这样就担心会影响到4G模块的供电。

网友:
我们2G模组用5V1A供电稳的很,2G的峰值电流貌似比4G还要高。规格书的峰值电流是在工况最差的情况下出现的,比如信号极差,实际工作环境不会这么极端的,真碰到极端环境,用别的办法解决。

网友B:
不是做高可靠性产品,比如4个9稳定度的这种,按照正常环境设计就行,大不了重新注册网络,网络注册不上,让运营商改善网络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做高可靠性产品,比如4个9稳定度的这种,按照正常环境设计就行,大不了重新注册网络,网络注册不上,让 ...

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