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插座/连接器能手焊吗?

楼主(2023-08-04):
同样是0.5mm间距,其它的连接器,芯片都能手焊很好,唯独这个M.2 KeyB,手焊的时候引脚都连在一起了,没有一个相邻引脚是分开的,刷了4、5锡遍都不行?
请教大佬,这插座能手焊吗?

如果用热风台+焊锡膏,焊锡膏用量掌握不住,但热风枪吹完,用烙铁刮多余的锡珠的时候又粘在一起了,咋整?

好郁闷啊.......

多谢!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用刀头尖一根一根焊。。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焊接搞成一坨焊锡,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A:
你这个要用好的焊锡膏....刀头即可....我经常FPC14P-0.5的....不过我的是HRS的连接器啊....

楼主:
加了图片,如红框中所示,焊锡在引脚拐角处全部连在一起,刷了好几遍锡,愣是没把引脚分离开,从来没碰到这种现象,邪门了;

各位路过的大佬,咋整?

网友B:
上松香啊

楼主:
插模块的另一面还没焊,先焊外面这排引脚,0.5mm想也没想直接加上焊锡开始拖/刷,结果引脚全连在一起了,没一个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松香啊

锡丝中松香的流动性不行? 手头没松香,多少年都没用过松香了,以前上学的时候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用好的焊锡膏....刀头即可....我经常FPC14P-0.5的....不过我的是HRS的连接器啊....

多谢!有维修佬的低温焊锡膏,请教怎么用啊? 这个焊锡膏是用来吹QFN或者封装更小的芯片准备的。

我这个板上还有32P的FPC翻盖插座,还没焊; 已经焊好了4个80P的0.5mm间距的连接器(松下那种核心板与底板的连接器)。

网友:
需要热风筒250度辅热,配合电烙铁加大量焊油可以焊接,用电烙铁脱粘走多余的焊锡。焊接完成需要用大量洗版水加牙刷洗干净助焊油不然失去弹性

网友:
https://youtu.be/uELCZHygcIg

要用敲击的

楼主:
我做封装的时候,为了手焊,把原封装的引脚都加长了一点,没想到焊锡全胡在拐角的那个直角位置了,拖不开。
我觉得应该用尖头烙铁吧? 焊锡不能弄到拐角的地方,否则就一个死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封装的时候,为了手焊,把原封装的引脚都加长了一点,没想到焊锡全胡在拐角的那个直角位置了,拖不开。 ...

用热风枪去掉风嘴巴,温度大概250不会吹化插座的温度辅热,然后加助焊油用电烙铁脱焊锡沾走焊锡,然后大量洗板水清理进入插座的焊油。这个ddr4插座我都这麽焊接的

网友:
我也搞不定,但是我请产线小哥焊接过,是从远离端子的焊盘的另外一端,一点一点上锡,这样控制锡量,不会连锡;但是还有个别会不小心连上,用吸锡绳吸走;严禁拖焊,用此方法,没见产线小哥使用松香,焊油等辅助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以前经常焊接液晶屏40P的FPC座子

网友:
准备好吸锡带,没问题的

网友:
之前用刀头+焊油+吸锡带焊着没什么问题,比起0.5mm的那种片状pin的fpc座容易得多

不过焊好后要用万用表把每个挨着的pin都检查下是否短路,个别焊锡可能会渗到座下不易看到

网友:
这个要一边用风枪/铁板烧加热一边执锡

网友:
用吸锡带

网友:
吸锡带 +1

网友:
一旦内部连上,考虑烘烤加热拿下,重新焊。 一根一根来,不要拖不要加多锡,不要幻想能拖焊,因为会吃进去。

网友:
先用吸锡带清除多余的焊锡,这种密脚的  最忌讳上锡过多,不能拖焊

网友:
吸锡线+助焊剂  慢慢吸出来就行。
这种插座就跟FPC插座一样,容易引脚间藏锡

网友:
可以啊,刀头,拖焊,感觉不够温度。用白光

网友:
吸锡带,了解一下。

网友:
goot焊锡膏 好用,

网友:
这个好焊,焊锡质量好点,多上助焊剂,轻松愉快,反倒是FPC不太好焊接,焊锡流动到管脚深处,表面张力拉不出来……

网友:
上助焊剂没啥问题

网友:
这种,根本不用电洛铁。普通焊锡丝不好弄的。

在淘宝去买维修用的低温锡膏,180就可以化的那种。

1、先挤一点锡膏出来;
2、用热风枪把要焊的位置稍微吹一下40-60℃,有点微热的感觉。用镊子将挤出来的锡膏,沾一点,在焊盘上涂一点
     由于板子吹热过,所以锡膏上去流动性很好,每个焊盘只一点就行了,均匀一下,不要太多。
3、把座子安装上去。
4、热风枪调到380,先吹一下座子附近,预热一下,差不多的时候去吹座子焊盘,几秒钟搞定。。

尽量少用电洛铁,要用也得用低温的焊丝。

网友C:
1. 能调到400℃以上的小刀头或者细尖头烙铁
2. 0.5mm直径以下的正常成分无铅锡丝
3. 膏状助焊剂
4. 吸锡线

这些东西都没听说过?

要纠正一下,“焊锡膏”是“助焊剂”的别名,和“锡膏”两码事
这名字沿用了几十年了。我爷爷家里还有一罐没用完的,出厂年龄比我还大。

网友D:
如果按楼上提到的“焊锡膏”去搜索。买到的东西焊到板子上去,大概率你的板子就报废了。
10年前公司里一个焊QFP256的小哥用了不少“焊锡膏”,焊完没清理干净,上电以后,目视可见3.3V引脚对地冒火花。。。。
楼主要的是“BGA助焊剂”“焊宝”这类东西。

楼主:
多谢大佬们指点,多谢!!!

网友:
焊油(助焊膏)+刀型烙铁头,0.35的间距能轻松应付;另外,焊盘先上锡,上加热台也很容易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能调到400℃以上的小刀头或者细尖头烙铁
2. 0.5mm直径以下的正常成分无铅锡丝
3. 膏状助焊剂

你推荐这个,妥妥的祸害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推荐这个,妥妥的祸害人

很早以前用过这个,五元这么一盒。腐蚀性很强焊接时候味道产生呛人,对人毒害比较厉害。主要是用在松香效果不佳的的铁脚零件,感觉这个不是用在电子方面而是用在汽车水箱锡焊接方面可能比较合适,焊接完成需要清洗。这个要是用在焊接bga之类的那基本通电就冒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推荐这个,妥妥的祸害人

哈?怎么祸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早以前用过这个,五元这么一盒。腐蚀性很强焊接时候味道产生呛人,对人毒害比较厉害。主要是用在松香效 ...

笑死
语文是不及格吗?
要不回小学重新读一读?
我没有推荐我贴图的那几种焊锡膏,只是在纠正楼主的词汇问题

再说,膏状助焊剂有啥问题?
做过BGA吗?
知不知道几乎所有的BGA专用助焊剂都是膏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按楼上提到的“焊锡膏”去搜索。买到的东西焊到板子上去,大概率你的板子就报废了。
10年前公司里一个 ...

原来从这一楼开始就出现语文不及格了的

我没有推荐我最后贴的那一种助焊剂,只是在纠正楼主的用词

回小学重练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哈?怎么祸害了?

无铅锡丝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铅锡丝温度太高了吧

累死我了,你看看我上面几层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从这一楼开始就出现语文不及格了的

我没有推荐我最后贴的那一种助焊剂,只是在纠正楼主的用词

我还专门回去看了一下你的表达,感觉是你应该回小学重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专门回去看了一下你的表达,感觉是你应该回小学重练了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网友H:
每当我看到别人互相撕逼,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当我看到别人互相撕逼,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幸好没多说而被被喷成马蜂窝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