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个主流的、易购的600V30A的三相逆变模块?

楼主(2023-08-04):
如题,做了个逆变器,用的是名义上600V30A的三相模块,限流电阻20欧姆,空载,电压加到270V左右(空载功率接近150W左右,不知应该不),模块就烧了,模块暂未加散热片,不很热,手可摸,死区2uS,实在找不到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但是模块烧了多块了,模块都有问题?也想不通,想问问现在主流模块,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
做之前先去买几个竞品来分析一下,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分析;感觉还有巨巨大的坑要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