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有没有非常小的封装,比SOT-223还小

楼主(2023-08-05):
工作电流5毫安,比SOT-223还小的封装,有没有呢
工作电压30V就够了。

楼主:
SOT-23封装的就可以,

楼主:
TO-92-3 稍微小一点,但不是贴片,需要手动插件焊接。

网友A:
有BGA-6的0.5pitch,1.02*1.68尺寸够小了吧

网友B:
LM317LIPK SOT-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BGA-6的0.5pitch,1.02*1.68尺寸够小了吧

谢谢推荐,这个比价猛。就是焊接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LIPK SOT-89

谢谢推荐,比我选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这个比价猛。就是焊接不友好。

6pin还好 焊接来点焊油直接风枪简单一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