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B两点的电压怎样计算?

楼主(2023-08-05):
常见的分压电路,中电电压好计算,这两个电路这样变形一下还真难道我了。书读少了

网友A: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流进中点和流出中点的电流相等,所以第一张图中,(15V-VA)/4.7k+(13.5V-VA)/4.7k=(VA-0)/4.7k,VA=9.5V。第二张图B点的电压等于R5上的分压等于7.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流进中点和流出中点的电流相等,所以第一张图中,(15V-VA)/4.7k+(13.5V-VA)/4.7k=(VA-0) ...

B是5V多一些吧

网友C:
加了个二极管你就怕了?哈哈哈哈哈

二极管不就是唬人的嘛。D1只有两种情况,导通和不导通。
然鹅,根据R4、R5的分压关系,假如D1不导通,那么R6-D1这一路相当于断开,那么B点电压取决于R4、R5分压==7.5V。
然鹅,这显然是不对的,此时R6-D1导通,与R5形成了并联,把电压拉下来了。至于拉下来多少?
D1=0.7V(约等于),R6*i6+0.7V+R4*i4=15V, R5*i5=R6*i6+0.7V, i4=i5+i6,三个方程三个未知数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是5V多一些吧

哦哦对的我傻了,(15V-VB)/4.7k=VB/4.7k+(VB-Vf)/4.7k,VB≈5.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流进中点和流出中点的电流相等,所以第一张图中,(15V-VA)/4.7k+(13.5V-VA)/4.7k=(VA-0) ...

电路实作了,结果  A点电压没错,+9.5V       B点的电压5.2V   ---这个5.2V怎么出来的真不知道

戴维南这玩意我真搞不懂,很想知道图中的公式重中的三个4.7K分别是  R?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是5V多一些吧

没错,结果就是这么多,怎么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个二极管你就怕了?哈哈哈哈哈

二极管不就是唬人的嘛。D1只有两种情况,导通和不导通。

看到方程就头大,早知道长大了要学电子,要用到那么多的公式啊方程啊,我上数学课就应该好好听课了,还是老师问题,老师没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对的我傻了,(15V-VB)/4.7k=VB/4.7k+(VB-Vf)/4.7k,VB≈5.36V

方便告知下  4.7K到底是R?吗?真心学习

网友D:
这个是初中就教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初中就教了的

初中有教戴维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中有教戴维南吗?

戴维南本质不就是欧姆定理和方程式么?还都是一次方程,初中毕业的绝对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中有教戴维南吗?

这个可以用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知识点来计算。有没有教戴维南,不清楚

楼主:
首先给大家说下,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搞懂这个滞回比较器电路工作原理和元器件的计算方法,读书时候真心不喜欢数学,现在知道它的用处也太晚了,所以就找大家求助了,原理图贴出来分享给大家

图中的13.5V是因为实验的LM358不是轨至轨的运放,有个1.5V压降,这个电压也就是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图中的二极管是调节电位器后电路发生翻转,运放输出对地电压降,所以就出现了图中加二极管。

网友E:
设 A 点电压为 x 伏

(15 - x) / R1 + (13.5 - x) / R3 = x / R2

图中,R1 = R2 = R3 = 4.7K

网友:
设 B 点电压为 x 伏

(15 - x) / R4 = x / R5 + (x - 0.7) / R6

图中,R4 = R5 = R6 = 4.7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 A 点电压为 x 伏

(15 - x) / R1 + (13.5 - x) / R3 = x / R2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偷懒的方法,又准又快:

网友:
楼上最标准,而且方便

网友:
开仿真啊,网页那种最简单的就行了
http://scratch.trtos.com/circuitj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