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R0.15 使能FF_FS_EXFAT 后不可使用f_read()

楼主(2023-08-05):
stm32f103平台移植了fatfs R0.15, 官网代码: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使能了 “ #define FF_FS_EXFAT                1”, 有如下奇怪现象:
1. f_mout() 正常
2. 创建文件, f_write() 正常
3. f_open() f_findfirst()正常
但是只要工程中f_read()参与编译,任意地方使用f_read(), 都会导致上述功能不正常
只要关闭FF_FS_EXFAT 支持, fatfs全部功能都正常,但是这样就无法支持大容量卡了

按理大牛的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附上
/*********************************************************************************************************************/
另外R0.15 版本提供了stm32的例程,使用IAR8.40.1时, 只能使用low以下优化,
使用midium、high优化等级, 会锁死在xchg_spi()处, 官方驱动好处时在批量读写时切换SPI为16bit模式,暂时未作深究

/* Exchange a byte */
static BYTE xchg_spi (
        BYTE dat        /* Data to send */
)
{
        SPIx_DR = dat;                                /* Start an SPI transaction */
        while ((SPIx_SR & 0x83) != 0x03) ;        /* Wait for end of the transaction */
        return (BYTE)SPIx_DR;                /* Return received byte */
}

网友A:
先把fatfs的宏相关功能全部开启=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fatfs的宏相关功能全部开启=1试试

EXFAT相关的,官方文档说明只和长文件名相关

楼主:
官方说明有这么一句:
Note that enabling exFAT discards ANSI C (C89) compatibility
请注意,启用 exFAT 会丢弃 ANSI C (C89) 兼容性

应该和这个相关, 但是IAR编译设置选择的是Standard C, 不知道是否和ARM官方库还有关,比如R0.15版本依赖string.h, 但是官方库又是C89标准

网友(2023-09-25):
引用 楼主:
官方说明有这么一句:
Note that enabling exFAT discards ANSI C (C89) compatibility
请注意,启用 exFAT  ...

没有用过 r0.15 , 目前还是使用 r0.14b

#define FF_FS_EXFAT                1
/* This option switches support for exFAT filesystem. (0:Disable or 1:Enable)
/  To enable exFAT, also LFN needs to be enabled. (FF_USE_LFN >= 1)
/  Note that enabling exFAT discards ANSI C (C89) compatibility. */

这个  FF_USE_LFN  宏也需要定义为 1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