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 使用用户名 no@thankyou.com 就能跳过联网账户

楼主(2023-08-05):
在 Windows 11 安装过程中,只需要使用用户名 no@thankyou.com 就能跳过联网账户,创建本地账户了。

网友:
嗯,昨天晚上虚拟机亲测可行。

网友A:
我记得拔网线也行?

网友:
win10断网可以跳过,win11没试过

网友:
昨天折腾好久这个账户注册,咋也这尿性,,,要是昨天看到这帖子就不会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拔网线也行?

win11,不行,起码目前新版本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1,不行,起码目前新版本就不行。

win11的老版本也是拔网线,全新安装可以的

网友:
win11 跳微软连网帐号 Shift+F10 打开命令行输入   oobe/bypassnro 可以跳过  。笔记本 Shift+Fn+F10打开命令行 oobe/bypassnro

网友:
后记,应该是使用不存在的微软账户+随意密码即可跳过。亲测 110@110.com 配密码 110 也可以跳过……

网友:
安装时候关闭联网进程就能跳过,很奇怪安装必须强制联网,不联网还不能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