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了解显示器的EDID格式?帮忙分析个刷新率问题

楼主(2023-08-05):
这个EDID是从一个HDMI2.1接口的3.2K显示器读出来的,显示器插到电脑上可以识别到3200*2000@60Hz,以及3200*2000@144Hz
我用软件解析EDID数据,只看到有60Hz,没看到144Hz的定义,但插在电脑上,显示设置里却能识别到144Hz,也能在144Hz下正常工作
我主要是想了解自定义帧率是怎么计算的,从而添加不同帧率进去,但不知道在哪里改,看EDID的规范,也没有找到相关信息,有没有坛友了解这个,帮忙提供点思路,非常感谢

EDID BYTES:
0x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
00 | 00 FF FF FF FF FF FF 00 0E 6F 26 16 02 60 00 00
10 | 00 20 01 03 80 22 16 78 02 81 D8 AD 51 44 AF 23
20 | 0E 51 55 00 00 0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30 | 01 01 01 01 01 01 BB AA 80 A0 C0 D0 A8 70 30 20
40 | 36 00 58 D7 10 00 00 18 00 00 00 FD 08 30 A5 1E
50 | 67 78 00 0A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FE 00 43
60 | 53 4F 54 20 54 33 0A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FE
70 | 00 4D 4E 47 30 30 37 5A 41 31 2D 32 0A 20 02 63
80 | 02 03 21 C1 44 83 10 02 01 23 09 07 07 83 01 00
90 | 00 67 03 0C 00 10 00 00 78 67 D8 5D C4 01 01 80
A0 | 40 BB AA 80 A0 C0 D0 A8 70 30 20 36 00 58 D7 10
B0 | 00 00 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7

软件识别到模式

网友A:
EDID有写保护,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D有写保护,改不了。

这个有办法改的,只是不知道怎么改,hdmi2.1的规范没公开,资料都是零零散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D有写保护,改不了。

改完,重新计算检验值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重新计算检验值不就好了。

校验值不是问题,软件会自己算,只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个144HZ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试了很多edid编辑工具,都没有关于这个144Hz的解析

网友C:
看了下没开可变帧率,估计就是这个选项实现的了

ref: https://www.murideo.com/frl-data-rate-chart.html

网友D:
Deltacast E-EDID Editor

用这个软件看看是不是定义的标准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没开可变帧率,估计就是这个选项实现的了

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tacast E-EDID Editor

用这个软件看看是不是定义的标准分辨率。

有看过,只能看到定义了3200x2000@60Hz,但电脑会同时识别出60Hz和144Hz,不知道这个144Hz是根据哪些参数识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没开可变帧率,估计就是这个选项实现的了

没开可变帧率?
你是指Max FRL Rate这里吗?这个是指FRL的最大速率呀,你说的可变帧率是指哪个选项?

另外,你用的EEditGold能不能分享一下,我只找到个1.01版本的,有Bug,新版本的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过,只能看到定义了3200x2000@60Hz,但电脑会同时识别出60Hz和144Hz,不知道这个144Hz是根据哪些参数 ...

看看另外几页有什么内容。

也有可能读错edid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可变帧率?
你是指Max FRL Rate这里吗?这个是指FRL的最大速率呀,你说的可变帧率是指哪个选项?

指的上面那个Variable Refresh Rate == 0 没开

我意思是FRL Rate是不是直接定义帧率了:

比如现在的4x8Gbps直接对应了无压缩降采样的4K120Hz8Bit

可以先把这个改成0对比下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开可变帧率?
你是指Max FRL Rate这里吗?这个是指FRL的最大速率呀,你说的可变帧率是指哪个选项?

还有确定这个原始的EDID回写到设备后,工作完全达到预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确定这个原始的EDID回写到设备后,工作完全达到预期吗

感谢分享!
这个EDID在原设备里,是完全正常的,可以识别到60Hz,144Hz,两种帧率下也都能正常工作
但我就是搞不明白这个144Hz是在哪里控制识别的,我需要改成165Hz,那个屏本身是支持165Hz的
你说的那个Variable Refresh试了,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这个EDID在原设备里,是完全正常的,可以识别到60Hz,144Hz,两种帧率下也都能正常工作
但我 ...

我前面意思并没有用到可变刷新率,要关掉FRL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意思并没有用到可变刷新率,要关掉FRL做对比

关掉FRL,就只能支持60HZ了,高帧率,只有FRL的带宽才够。改pixel clk会影响帧率,但pixel clk好像只对tmds模式有效,最大只能600m。FRL模式pixel clk是可以1G以上,但不知道是在哪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