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ADF41513进行SPI通信问题

楼主(2023-08-06):
在用STM32和ADF41513芯片进行SPI通信调试,看时序图说通过MOSI发送数据的同时,MISO会回传数据。但是怎么调试,都通过MISO读不到数据。经测量,MOSI是有数据的,而且通信频率也合适。所以有点懵,是时序图理解错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
从SPI的下位机回传数据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下Polarity和Phase,
一般我先用USB-SPI的工具测试一下IC的评估板,确保SPI的Polarity和Phase都OK后,再用MCU。。。

网友: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可以选择一个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ADF41513只有向R12寄存器发送回读的SPI数据时,MISO才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