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鼠标键盘的接收器丢失,如果能找到同品牌的,可以重新配对使用

楼主(2023-08-06):
【罗技无线键盘鼠标配对接收器放法。接收器丢了可按此方法配对-哔哩哔哩】 https://b23.tv/h76HMTY

网友:
罗技的 option 上位机 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A:
嗯,罗技的还是方便的,一个接收器也能配对多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罗技的还是方便的,一个接收器也能配对多个设备。

有人试过,是否逻技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是否逻技的都是通用的?

不是,罗技应该有两种,要看是不是优联的,鼠标,键盘设备上有标志,接收器上面也有标志(可以看下图,接收器左上角),我自己有单独买过接收器来重新配置,用罗技的软件就行。另外,闲鱼有专门卖各种接收头的。

网友:
我家现在用的都是罗技Unyfing,目前手上有三套键盘+鼠标。

网友:
罗技优联的也有两个版本,似乎相互之间不兼容,因为早期版本和后期的版本用的上位机不同,不过总体来说罗技做的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