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进入停止模式后,如何实现长按唤醒?

楼主(2023-08-06):
请问STM32F103进入停止模式后,如何实现长按唤醒?使用非PA0,例如使用PA4引脚。

例如 使用PA4长按,可以进入开机与停止模式。

请求大家指点。

网友A:
PA0 ? 软件再加个判断过滤掉短按 或者按键搞个RC延后高电平触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0 ? 软件再加个判断过滤掉短按 或者按键搞个RC延后高电平触发点

使用PA4,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PA4,谢谢!

定时唤醒看一眼PA4状态接着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唤醒看一眼PA4状态接着睡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