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跨组放大器,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是不是从-流向+的?

楼主(2023-08-06):
做了一个跨组放大器. 然后用一个MCP3421去做AD转化后通过IIC传到单片机.

我用了一个S2386 光电二极管. 想把二极管负端接运放的负.正端接地. 但这样接完读数是负-的.

当我把二极管负极接地,正极接运放负端. 得到的电压却是正的. 没搞懂.

想请教下各位. 两个问题. 该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是不是从-流向+的? 运放的v_out电压是不是-I*R?

网友A:
光电二极管在跨导运放电路里一般电流方向是-流向+

可以参考这个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61178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二极管在跨导运放电路里一般电流方向是-流向+

可以参考这个

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像我下图这么连.我理解的我得到的运放输出的电压应该是-负的, 但是实际我测下来却是正+的.

做了好多尝试, 变化光强大小, 电压也随着正向增大一切正常. 后来又反过来接光电二极管(正+接地), 得到负的电压. 用万用表测试了二极管的正负是和厂商的标的一样的.

是哪里的知识点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