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7,是数字1,还是字母i?

楼主(2023-08-06):
如题,1n4007,搜索数字1,字母i,都能搜索到,是数字1还是字母i?问个明白

网友:
是一表示1个pn结
相应的三极管是2N打头的表示2个PN结

网友:
数字 1    用于二极管 表示一个PN结
数字2     用于三极管 表示两个PN结

网友A:
楼主读书的时候,课本没有提到1N4001, 1N4007 二极管?

网友:
岁数大一点的人接触的二极管名字应该是2AP9比较多

网友B:
是的,所以像可控硅啥的叫3嗯啥啥,因为有3个屁嗯节。你们看,我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书的时候,课本没有提到1N4001, 1N4007 二极管?

老大说对了,上学时课本上真没说二极管三极管命名规则,命名都是工作以后知道的,可能学历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说对了,上学时课本上真没说二极管三极管命名规则,命名都是工作以后知道的,可能学历低了 ...

我们上学那时候三极管命名多为3DGxx

网友:
我有个自认为的好习惯:不随便扔书
也有个坏习惯:都很残破,封面没了都是常事……
晶体管的命名,我上学时候的教材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像可控硅啥的叫3嗯啥啥,因为有3个屁嗯节。你们看,我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

三极管 S8050中的8也是这么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上学那时候三极管命名多为3DGxx

或者大功率的3DD15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像可控硅啥的叫3嗯啥啥,因为有3个屁嗯节。你们看,我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

那处理器就是n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书的时候,课本没有提到1N4001, 1N4007 二极管?

现在很多大学老师把它写成IN4001 、 IN4007。说实在的,这些老师也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只是从学校到学校,有着很高的文凭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书的时候,课本没有提到1N4001, 1N4007 二极管?

国内的教材只写国内的命名规则。
但现在国产管也不按照这个规则来命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教材只写国内的命名规则。
但现在国产管也不按照这个规则来命名了。 ...

最常见的低速整流管,大家通常都会买1N4007这个型号。
所以如果你是国产厂家,你生产的这种东西如果命名为1N4007大家都认得,
但如果写我们老国标的型号,大部分现在的用户连认都不认得了,根本没法卖出去。你说你会写哪种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大功率的3DD15 ....

想当年上中学的时候买3DD15来做电鱼机,好多假货,炸了一堆。后来我改成用场效应管来做了,效率高很多。
当年为了防止电自己,我还自制了一个握紧就可以断开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说对了,上学时课本上真没说二极管三极管命名规则,命名都是工作以后知道的,可能学历低了 ...

之前我一个同事就是把电路图里面的元件1N4xxx都写成IN4xxx,生成的BOM挺怪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常见的低速整流管,大家通常都会买1N4007这个型号。
所以如果你是国产厂家,你生产的这种东西如果命名 ...

没办法,国外的价格便宜,质量好,性能也好。
刚入门无线电时只知道按书上的型号买,国产的3DG12,3AX31,2CZ几毛钱,质量还不好。后来知道了9012,9013,1N4001才几分钱一只,质量还稳定。
不过当时我常去的北京虎坊桥那家电子商店,买5分钱一只的碳膜电阻,也给你开一张手写发票,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小时候在虎坊桥那家门口用邮票换过蓝点的3dg12,好几十年了。那个时候想,要是今后能去那里上班就啥都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 S8050中的8也是这么来的吗?

你不问9014.9013的来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不问9014.9013的来历?

想知道,求解答

网友:
很久以前,罗姆公司蒸蒸日上,在1982年成立了半导体研究中心,随即推出了会稽人口的一系列三极管,包括2sc9014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国外的价格便宜,质量好,性能也好。
刚入门无线电时只知道按书上的型号买,国产的3DG12,3AX31,2 ...

其实现在,你搜S8050或S9012,得到的性能参数都差不多。常见的都是25v/500mA,外形也一样,不同厂家的都兼容。
我就认为这俩的芯应该是一样的,厂家把同一个东西写两个型号只因为这俩型号都有人用。设计人员的bom里写的哪个,卖家就算知道这俩个在内部一样,告诉买家它们一样也是很费事的,干脆同时生产标为这俩型号的。你爱买写哪种型号的都行。

至于老国标的那就铁帽子3dg系列的三级管,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没人用,也没人卖。

网友:
还有个搞笑的事,1N4007同系列有1N4001到1N4007,耐压从50V到1000V,别的参数全一样。而价钱也完全一样。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大部分设计师根本不会用4001到4006,只用4007。反正耐压高的可以代替耐压低的,那些耐压低的型号早就没意义了。只用一种来减少库存种类。
厂家还继续生产那些4001到4006,估计内部也是完全一样的4007的芯,只是标为耐压低的型号,防止有人BOM表里写的是那些型号,不用费口舌。

网友:
国产半导体崛起以后才出现型号乱标的,以前选择90系列,8050,8550,5551,5401,都有不同的用途。美国仙童当年就是看到90系列成泛滥之势,觉得导弹用的管子不能和收音机用的同流合污,才委托nec搞的2n2222和2n5401,2n5551以彰显专业用途的素质。但没多久也随波逐流了,因为某大国决心三极管国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