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环转速50rpm,捏死后放开转速会过冲,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06):
有电流内环,速度环参数用PI,做了积分限幅。

    error_velocity = target_velocity - present_velocity;  //计算速度误差-单位RPM

    integral += error_velocity;  //误差积分累加
    if(integral > 15000)   integral = 15000;
    if(integral < -15000)  integral = -15000;  //积分限幅

    int output_current = 60 * error_velocity + 1 * integral;  // 计算电流

    limit_current = abs(limit_current);
    if(output_current > limit_current)    output_current = limit_current;
    if(output_current < -limit_current)   output_current = (-limit_current);  //电流限制

    return output_current; //输出电流

网友A:
首先你得捏不停,捏得停说明你速度环刚性不行。先解决这个超调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捏不停,捏得停说明你速度环刚性不行。先解决这个超调自然就解决了 ...

感觉lz的采样周期太长了,或者响应曲线太差,才会有这么大的过冲,能捏停。估计得提高采样频率,然后调参pid。pid的速度是个负反馈,太大会振荡,反复跳,太小就是响应特别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捏不停,捏得停说明你速度环刚性不行。先解决这个超调自然就解决了 ...

这个模式是有电流环的,捏停后,维持住设定电流15A或者30A。

去掉电流环是捏不住的,强行捏住,电流上百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lz的采样周期太长了,或者响应曲线太差,才会有这么大的过冲,能捏停。估计得提高采样频率,然后调参 ...

采样周期2ms,速度环周期2ms。

能被捏停,是个必选项,捏停后维持电流15A或者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捏不停,捏得停说明你速度环刚性不行。先解决这个超调自然就解决了 ...

功能上需要能被捏停。

捏停后保持15A或者30A的电流。

楼主:
是直驱轮毂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上需要能被捏停。

捏停后保持15A或者30A的电流。

如果需要被捏停,那么应该用力矩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被捏停,那么应该用力矩闭环

它的内环已经是有力矩闭环了。

要求是
1. 要控制最大输出扭矩,
2. 要控制最大运转速度
3. 需要能被捏停,
4. 在捏停时候能维持设定扭矩。
5. 捏停释放后,不能超调。

现在是5还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内环已经是有力矩闭环了。

要求是

捏停的时候直接跑到积分上限了,一松手输出一拍积分上限,速度不就飚上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捏停的时候直接跑到积分上限了,一松手输出一拍积分上限,速度不就飚上去了么。 ...

对的。现在松手后,速度超调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C:
既然已经能判断并主动进入堵转,是不是可以考虑此时积分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已经能判断并主动进入堵转,是不是可以考虑此时积分清零

堵转不是主动进入的。

是随时可能来的外力 和 随时可能撤销的外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已经能判断并主动进入堵转,是不是可以考虑此时积分清零

解决问题的思路:判断外力撤掉的时候,将积分清零。

但实际工作的时候是带载的,这个办法不够线性。

网友D:
积分饱和且转速误差大,清除积分项进行运行,转速稳定(误差比较小)后再打开积分。

网友E:
比例项超过阈值,直接清空积分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例项超过阈值,直接清空积分项就行了。

堵转时候,满足比例项超过阈值的条件。那么积分就被清零了。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P参数在起作用,  P参数 * 速度差 = 扭矩(电流)

如果此时目标速度很低,那么速度差也就很小,得到的扭矩是不够大的。

网友F:
速度环怎么能捏停呢?是有堵转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环怎么能捏停呢?是有堵转保护吗?

说不能捏停的,

基本上都是纯速度环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环怎么能捏停呢?是有堵转保护吗?

然后输出是直接给到占空比。

网友:
响应太慢

网友:
难,这个负载变化太大了,堵转能判断,但是恢复后负载有多大难判断,突然松手速度肯定会飙上去,清零的话十有八九力矩不够,能想的办法应该只有增加低速力矩了,力矩上去了你又捏不停,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分饱和且转速误差大,清除积分项进行运行,转速稳定(误差比较小)后再打开积分。 ...

过了四天,今晚才去重新调,问题解决了。

解决方法:

1.删除积分限幅,也就不存在积分饱和不饱和了。这样即使给1rpm,也可以输出设定扭矩,在速度为0的时候,也可以实现抱死。

2.积分清零条件是:超调超过目标转速100rpm,执行积分清零。也就是允许捏住后放开后的超调,并把它作为触发条件。

楼主:
捏住后,保持10A的电流

网友:
堵转不好做,所以力反馈的设备有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