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开机瞬间1秒显示正常,后面花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06):
(图片)

网友A:
最好有个视频,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个视频,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坏。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 ... 89e795cad0120e661f2

网友A:
。。直接传mp4文件就行了。youku N年没用过,广告太恶心了,挂后台竟然不读秒。

你这个看起来信号就发了1秒,然后就没有了,屏有电压,像是主控板异常,或者系统板异常,或者系统板电源异常。@WUWEWU看看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传mp4文件就行了。youku N年没用过,广告太恶心了,挂后台竟然不读秒。

你这个看起来信 ...

也就是说,反倒不是屏幕的问题?但是感觉也不对,进入主界面后,遥控还可以操作,操作的声音这些都正常,画面也会变,只是好像每一行,都显示成其中某一行的内容了,也就是每一行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反倒不是屏幕的问题?但是感觉也不对,进入主界面后,遥控还可以操作,操作的声音这些都正常, ...

那你拆了重新插一下屏线试试。注意找个软的平的地方放屏,拆机时不要碰到屏。

网友:
大概率是TCON坏了,拆开电视,查看TCON型号,淘宝上买一样的回来换上

网友:
屏的问题,COF芯片不良,断排线左边或右边单独试试能不能有一半正常显示,运气好的好斯Y能勉强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