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样进行ISP升级、或者IAP?

楼主(2023-08-07):
有没有人做过DSP的 bootloader 。麻烦给一个参考的。感谢了!做过stm32的多个bootloader  ,dsp的第一次弄 资料好少

网友A:
贴一个CMD文件。工程就不上传了,公司电脑文本都被加密过的
/*
//###########################################################################
//
// FILE:        Example_Flash28035_API.cmd
//
// TITLE: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F28035 Device Flash API
//
//###########################################################################
// $TI Release: F2803x API Release V1.00 $
// $Release Date: Apr 17, 2009 $
//###########################################################################
*/

/* ======================================================
//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 V2.2 and later
// ---------------------------------------
// In addition to this memory linker command file,
// add the header linker command file directly to the project.
// The header linker command file is required to link the
// peripheral structures to the proper locations within
// the memory map.
//
// The header linker files are found in <base>\DSP2803x_Headers\cmd
//
// For nonBIOS applications add:   DSP2803x_Headers_nonBIOS.cmd
========================================================= */

/* Define the memory block start/length for the F2803x
   PAGE 0 will be used to organize program sections
   PAGE 1 will be used to organize data sections

    Notes:
          Memory blocks on F2803x are uniform (ie same
          physical memory) in both PAGE 0 and PAGE 1.
          That is the same memory region should not be
          defined for both PAGE 0 and PAGE 1.
          Doing so will result in corruption of program
          and/or data.

          L0/L1/L2 and L3 memory blocks are mirrored - that is
          they can be accessed in high memory or low memory.
          For simplicity only one instance is used in this
          linker file.

          Contiguous SARAM memory blocks can be combined
          if required to create a larger memory block.
*/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FLASHAPP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BFFC     /* on-chip FLASH */
   APPSTART    : origin = 0x3F5FF6, length = 0x000002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5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FLASH */
   FLASHBOOT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_PROG: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50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RAML0      : origin = 0x008800, length = 0x000F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   FLASHB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FLASH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 The Flash API functions can be grouped together as shown below.
      The defined symbols _Flash28_API_LoadStart, _Flash28_API_LoadEnd
      and _Flash28_API_RunStart are used to copy the API functions out
      of flash memory and into SARAM */

/******************************************************************/
/* For Piccolo B we dont need to copy the API from Flash as it is */
/* present in BOOT ROM                                                                                          */
/******************************************************************/
/*   Flash28_API:
   {
        -lFlash2802x_API_V100a.lib(.text)
   }                   LOAD = FLASHD,
                       RUN = PRAML0,
                       LOAD_START(_Flash28_API_LoadStart),
                       LOAD_END(_Flash28_API_LoadEnd),
                       RUN_START(_Flash28_API_RunStart),
                       PAGE = 0
*/
   .cinit              : > FLASHBOOT       PAGE = 0
   .pinit              : > FLASHBOOT,      PAGE = 0
   .text               : > FLASHBOOT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BOOT,
                         RUN = P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_PROG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ebss               : > DRAML0       PAGE = 1
   .esysmem            : > DRAML0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 For SDFlash to program these, they must be allocated to page 0 */
   .econst             : > FLASHBOOT       PAGE = 0
   .switch             : > FLASHBOOT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   IQmath              : > FLASHA       PAGE = 0            /* Math Code */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Uncomment the section below if calling the IQNexp() or IQexp()
      functions from the IQMath.lib library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levant IQ Math table in Boot ROM (This saves space and Boot ROM
      is 1 wait-state).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ncommented, IQmathTables2
      will be loaded into other memory (SARAM, Flash, etc.) and will take
      up space, but 0 wait-state is possible.
   */
   /*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lib<IQNexpTable.obj> (IQmathTablesRam)

   }
   */
   /* Uncomment the section below if calling the IQNasin() or IQasin()
      functions from the IQMath.lib library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levant IQ Math table in Boot ROM (This saves space and Boot ROM
      is 1 wait-state).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ncommented, IQmathTables2
      will be loaded into other memory (SARAM, Flash, etc.) and will take
      up space, but 0 wait-state is possible.
   */
   /*
   IQmathTables3    : > IQTABLES3,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lib<IQNasinTable.obj> (IQmathTablesRam)

   }
   */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

/*
//===========================================================================
// End of file.
//===========================================================================
*/

网友A:
第一步就是CMD要改好,FLASH分APP区和BOOT区,BOOT跳转地址是0x3F7FF6,这个是硬件上电自动跳转的,APP跳转地址0x3F5FF6 这个是自己指定的。
  FLASHAPP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BFFC     /* on-chip FLASH */
   APPSTART    : origin = 0x3F5FF6, length = 0x000002     /* on-chip FLASH */
   FLASHBOOT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FLASH的擦除,烧写TI有提供API。跳转函数
void JumpToApp(void)
{
   ((void(*)())0x3F5FF6)();
}

网友B:
有现成软件C2Prog能满足要求不?DSP自带ISP,下载地址https://c2prog.com/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就是CMD要改好,FLASH分APP区和BOOT区,BOOT跳转地址是0x3F7FF6,这个是硬件上电自动跳转的,APP跳转 ...

你好 !非常感谢。看来和stm32的差异很大。这个CMD填写地址他会自动跳转是吗?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bootloader 是需要自己写吗??还是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软件C2Prog能满足要求不?DSP自带ISP,下载地址https://c2prog.com/download/

上电前 通过硬件的IO来进入是吗?和stm32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个CMD文件。工程就不上传了,公司电脑文本都被加密过的
/*
//####################################### ...

这个cmd 有点像是stm32的分散加载文件(.scf)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前 通过硬件的IO来进入是吗?和stm32那样

一样,通过BOOT引脚设置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通过BOOT引脚设置启动方式

这样就没办法  不拆外壳 下载了。目前只想 不拆可下载 。需要硬件IO口的话那需要外壳留孔。这样还不如直接留一个下载口的孔。 。这是不是很多都自己开发bootloader的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前 通过硬件的IO来进入是吗?和stm32那样

串口不需要IO控制,需要断电,连接软件下载按钮后加电即可正常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没办法  不拆外壳 下载了。目前只想 不拆可下载 。需要硬件IO口的话那需要外壳留孔。这样还不如直 ...

电路控制boot脚电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不需要IO控制,需要断电,连接软件下载按钮后加电即可正常下载

C2prog 下载不需要 设置硬件什么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2prog 下载不需要 设置硬件什么的吗?

看对应的数据手册,TMS320F2803x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对应的数据手册,TMS320F2803x如下:

谢谢已经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对应的数据手册,TMS320F2803x如下:

你好请教下。我按照手册。上电前对GPIO24拉低、同时拉高GPIO32。上电的确进入了boot。因为应用程序没有运行的。然后用C2pro进行串口(SCIA)下载数据。然后看串口线 有灯闪速一下说明应该有数据返回,dsp好像马上进入了应用程序中。C2pro显示超时,下载失败。附上截图。和芯片手册。dsp型号:tms320f280049。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我按照手册。上电前对GPIO24拉低、同时拉高GPIO32。上电的确进入了boot。因为应用程序没有运 ...

提示RESET,IO口处于boot状态,断电再加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RESET,IO口处于boot状态,断电再加电

那个已经是处于boot了。难道需要重新上电下才可以继续下载?

网友D(2023-09-13):
楼主解决了吗,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

没有解决 进入了 boot 但是一直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
串口线2、3有没有可能搞错?USB转串口还是电脑自带RS232串口?GPIO24=0、GPIO32=1状态下,先PROGRAM下载,然后板子加电试试。这个软件tms320f28035用了很长时间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