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测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2023-08-07):
stm32怎么测中断响应时间啊,有没有什么寄存器可以读,要片上读取不用示波器,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示波器都不想用,那就只能靠意念测量了

网友:
开个高速定时器, 溢出中断, 中断后读下跑多远试试看. 但我觉得还是弄个IO比较合适

网友:
中断响应时间12个时钟,不用测

网友:
最好再解释一下什么是“中断响应时间”,大家的理解可能偏差太大,

网友:
这类单片机结构的时序不会特别准,不然要fpga干啥呢真有时序要求只能是fpga,虽然有点贵。不准到啥地步呢,比如我妄图积分ADC在放电的时候计时到过零比较器给信号触发外部中断,频率大约1.3兆,精度18位,从来没准过,只能上cpld,要是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误差十几到几十个字,没少过15字,速度降下来好一点越快越不准。一般来说基于中断的顺序结构这是硬伤,基本无解

网友:
硬件无法测量自己。

网友:
搞个闭环,先测出中断响应后的动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