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转ad打开后看到的都是覆铜却看不到走线

楼主(2023-08-07):
将一个allegro格式的文件转成ad打开,效果如下:

文件能打开,但是切换到顶层,看到的都是红色的覆铜,一根线都看不到;

如果按住ctrl键,选中某条走线,却能看到高亮的走线;

请问,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那就索性学ALLEGRO吧

网友:
T G A 重新铺铜 或者删掉铺铜重新画

网友:
先删掉顶层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