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支持CMSIS-DAP V2且支持添加芯片的烧录软件

楼主(2023-08-07):
看到坛友发的Air001芯片价格很便宜,想试一下,之前一直都是用STC的,第一次接触DAP,目前MDK里烧录成功。有没有第三方独立的烧录软件支持DAP V2并且支持添加芯片的,求推荐。

网友:
我也在找,请问你找到了吗?

网友A:
这芯片跟普冉的002A一模一样,看看用普冉的PuyaProgrammer行不行。

网友B:
论坛里有一个,用户名好像叫什么xcv1987 大概是这样的。用python写的,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跟普冉的002A一模一样,看看用普冉的PuyaProgrammer行不行。

这个试了不行,看到用的PY-LINK,我用合宙买的DAP点了软件卡一会儿自动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一个,用户名好像叫什么xcv1987 大概是这样的。用python写的,你搜一下。 ...

这个大神的我也看到了,添加芯片成功,但点按钮卡一会儿没反应,DAP V2识别显示的是V1,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一个,用户名好像叫什么xcv1987 大概是这样的。用python写的,你搜一下。 ...

打开软件能识别到DAP V1,点任意按钮,卡一会儿出错,DAP也识别不到了,不会用Python,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Coflash.exe

不过你可能要找一个相似的型号试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flash.exe

不过你可能要找一个相似的型号试试才行

有CMSIS DAP选项,但提示找不到,不知是不是不支持DPA V2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flash.exe

不过你可能要找一个相似的型号试试才行

这玩意老早就不维护了吧?当时还有一个IDE,以及COOS,可厉害了,武汉的一个高校维护的,现在这几天官网都没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CMSIS DAP选项,但提示找不到,不知是不是不支持DPA V2

应该是不支持V2

就用kei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跟普冉的002A一模一样,看看用普冉的PuyaProgrammer行不行。

我去看了一下PY32F002A,这个好像也很便宜,但奇怪的是这个型号在软件中没有,最低只有003的,002在官网也找不到资料,003好像比002要贵一些

网友D:
还是建议买代烧录算法和上位机的DAP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买代烧录算法和上位机的DAP烧录器

找了大量资料,没有搞定Air001,看到坛友提到普冉的,现在改试用PY32F002A,烧录器找到PWLINK,上位机支持PY32F002A,还能配置选项字,也有脱机烧录器可选,这回应该没有大问题了。

网友A:
Air001估计是打标的产品。PWLINK支持在线跟脱机吗?我也买一个试试。

网友E:
我也买了air001与配套dap.

然后直接用puyuisp  就能直接读写芯片。
air001就是py002

问过技术,002/003 在PuyaISP中选哪个,回复 选030x8

通过DTR/RTS 进入boot0 正常
读正常,编程正常,读设定选项正常

不通过DTR的话,手动将芯片进入boot0后,一切操作也正常

在keil中,用py的工程,芯片就选002,
debug用air dap,对 air001编程、下载,debug一切正常。
程序 只跑了一下gpio点灯。
用st-link 也正常。

已经订了些002,回来后再比较一下。看看002在puyaISP中,直接读出来的信息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另外,air001, 在arduino中,提供了命令行的下载工具。
量产使用方便些。是ISP下载方式。也就是普通串口,加了个dtr/rts控制芯片rst
具体看air dap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air001与配套dap.

然后直接用puyuisp  就能直接读写芯片。

我一直想用SWD烧录,所以没有找串口相关资料,这样看来串口好像容易些,老兄你这puyaISP是在哪下载的,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了早期的版本,没有芯片型号可选,官网也没找到下载地方

编辑原因:

在芯岭网站上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001估计是打标的产品。PWLINK支持在线跟脱机吗?我也买一个试试。

我买了一个在线的试一下,9.9包邮顺丰也是很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