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小体积1KW总功率的电源,有大神能做吗?

楼主(2023-08-07):
需求见附件。原来里面要集成一个双输入电压隔离电源,后来去掉了。只做3组AC-DC电源,总输出功率1KW,体积不变,电源嵌入设备后整个设备要满足医疗设备BF CF应用要求。
看看有没有大神能做的?

网友:
量大的话,不如找明纬定制开发吧,明纬本身就有医疗级的电源RPS系列

网友A:
没有量的话不划算定制的,直接市场上买个现成的台达电源24V50安的,加个扩展电路板DC板转一下吧,一路升压70V,一路降压12V

网友B:
做项目就买最可靠的,做产品就抄最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项目就买最可靠的,做产品就抄最可靠的。

深以为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的话不划算定制的,直接市场上买个现成的台达电源24V50安的,加个扩展电路板DC板转一下吧,一路升压7 ...

搭积木组合功能或许可以达到,
但,是要符合医疗设备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的话不划算定制的,直接市场上买个现成的台达电源24V50安的,加个扩展电路板DC板转一下吧,一路升压7 ...

台达的电源是好电源,配上扩展的DC后,大概率会成了不好的电源系统,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我对功率电源这块不太懂,问了一些朋友,说这个电源难点在体积功率密度上,一般电源厂家这个体积的电源总功率做不了这么大,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功率电源这块不太懂,问了一些朋友,说这个电源难点在体积功率密度上,一般电源厂家这个体积的电源总功 ...

做一路容易,3路原件多了难度大,体积小散热也成问题

网友C:
成本不敏感估计vicor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不敏感估计vicor家有?

最初需求来源不是很清楚,大概知道是想自己做来替换原先进口成品电源。

网友:
联系我吧,我的电源供应商是厂家,给几个大的电源厂家贴牌出货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感觉金升阳电源最近1年多来发展很快,
型号多了很多,有意地对标明纬电源的各种型号,价格也比明纬便宜。
我有好几款电源都由明纬改用金升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