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材料介绍

楼主(2023-08-07):
        钣金,CNC,3D打印 是现阶段市面上针对设备外壳,结构件,最常见的三种加工方式,
        各有各的优缺点,而钣金加工相对来说又因,成型简单,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在样品,小批量,大批量生产上,都存在着他的优势。

        钣金加工常见的原材料以,铁,铝,不锈钢等金属板材为主,主要加工工艺有,激光下料,折弯,压铆,冲压,焊接,喷涂等几大工艺

        嘉立创钣金现也已上线,此贴的目的主要在于技术交流,和各环节工艺的讲解普及,会以我们现阶段的生产流程,逐步介绍每个环节,让大家先对钣金加工有个基本认识,
        也会依托我们现有的报价体系,和生产流程分享给大家如何在结构设计上降低生产成本。

        主要内容会从以下几个主题,逐步展开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材料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2---激光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3---折弯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4---压铆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5---抽芽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6---焊接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7---喷塑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8---喷砂氧化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9---丝印打标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0---结构设计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1---工程拆图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材料介绍

        钣金原材料是标准板材,主要分以下三类   铁,铝,不锈钢
        一.价格区间
                市场价 铁板7元/KG  铝板35元/KG   201不锈钢 13元/KG    304不锈钢 30元/KG
                拿一张1200mm*2500mm*1mm 的标准板材来算的话

                铁板密度7.85g/cm3: 重量为 23.6KG *7   = 165元
                铝板密度2.70g/cm3: 重量为 8.10KG *35  = 283元
                201 密度7.93g/cm3: 重量为 23.8KG *13  = 309元
                304 密度7.93g/cm3: 重量为 23.8KG *30  = 714元
                由此可见在相同面积下,铁板最便宜,铝板其次,不锈钢最贵

        二.材料特性
                都是最常见的基础材料,为了限制篇幅太长大家需要的特殊材料特性可自行搜索,在这里只介绍点基础直接的,
        1、生锈
                铁板肯定生锈,201可能生锈,304不生锈,铝板不生锈
                铁板受潮肯定生锈,一般外观件都是通过比如喷塑,喷漆等表面处理工艺,来解决此类问题,但表面处理又增加了部分费用,价格可能不高,但是在大批量生产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铁板叫镀锌板,它是在原有板材的基础上,镀了层锌,还是差不多同样的价格,但解决了生锈的问题,不过镀锌层的磕碰划伤后同样还是会生锈
                为了降低成本一般镀锌板都用在设备内部做结构件用。当然也可以作为外观件使用。
        2、可加工性
                  钣金的两大主要加工工艺折弯焊接,针对材料来讲,铁板,不锈钢的延展性和抗拉强度都比较稳定,折弯焊接都可以,
                这里着重介绍下铝这个材料,它有不同系列,常见的有5052,6061,7075,
                   7系铝,也叫航空铝,强度最大,硬度也高,但是硬度太高就不太适合折弯,一折就断
                   6系铝,强度,硬度中规中距,但也不太适合折弯,同样有一折就断的风险
                  5系铝,延展性和抗拉强度也都算稳定,适合折弯
        铝材的选择上,除了是否适合折弯外,区别还在于铝件常见的表面处理氧化工艺上,不同系列的铝材氧化后的颜色也会有些许的区别

        在者相对于铁和不锈钢来说铝材的热导率高,焊接相对于铁和不锈钢来说难度很大,一般的工厂都不一定具备铝件焊接能力,因此焊接成本较高,这也是影响生产成本的很大部分原因

        3.材料厚度
                钣金的原材料是板材,标准长宽:1.25米*2.5米 ,除此之外的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厚度,需注意的是标准板材和实际厚度是有出入的,下表就是标准的常见厚度规格和实际厚度表,

                标厚        0.5mm        0.8mm        1.0mm        1.2mm        1.5mm        2.0mm        2.5mm        3.0mm        4.0mm        5.0mm        6.0mm
                实厚        0.49          0.79                0.98                1.12                1.42                1.95                2.42                2.93                3.8                4.8                5.8
        5.材料图片
正常冷板是这样的,但是很容易生锈
镀锌板是长这样的,分为有花和无花镀锌板两种这样是有花的,
这张是无花镀锌的
不锈钢201是长这样的
不锈钢304是长这样的  材料特性上201相对来说比304会硬很多,304韧性会更大些
6061和5052,照片可能拍的不好实际看起来的效果就是一个灰一点一个亮一点

        三.总结
                1.铁板最便宜,但是容易生锈,一般搭配喷塑表面处理工艺,做内部结构件,和外观件都可以。常用铁板主要就分为冷轧板和镀锌板两种 ,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镀锌层,价格差不多

                2.铝板材料费还好,可以做阳极氧化,能折弯的只有5系,6系7系折弯会裂开(还有其他的1系就不介绍了),不易生锈适合做内部结构件,焊接成本较高,做异形件成本会高些

                3.不锈钢可不做表面喷塑处理,可做拉丝效果,可做结构件,异形件,唯一缺点就是价格偏高

网友:
这个系列不错,看起来很详细

网友:
我喜欢304 ???

可以买304鉴别药水,判断304的纯度。

网友A(2023-09-08):
没有后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后续了?

抱歉久等,文案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后面陆续发;

钣金业务刚上线,大家比较热情,这段时间钣金生产有点堵,争取尽快把生产理顺后给大家做些特色外壳;

搞了几个外壳样品给大家先看看;另外,大家想要哪种外壳也可以贴出来,搞个投票,哪种外壳投票多我们免费做一批送给参与投票的莫友!

网友:
钣金业务是打样,小批量,批量都做?还是只做打样啊?

网友:
最后一款黑色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久等,文案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后面陆续发;

钣金业务刚上线,大家比较热情,这段时间钣金生产有点 ...

这个钣金外壳很漂亮的啊,请问能做拉铆和压铆工艺吗?

网友B:
比较关心2个工艺:

1.  压铆螺母 的选型库??  也就是 我设计的时候 能去哪里查 压铆螺母的  标准件规格。(这就 好比 jlc 的 smt 标准件了。 你得告诉我 我去哪里选,然后再jlc得库存中去设计 机械结构 )

2.    钣金件的 攻丝的  设计表达。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意思就是 作为 图纸设计人员, 怎么在图纸表达哪些关键 参数

3.   用solidworks 要出哪些图,jlc 才能顺利生产??         也就是要出哪些图,工厂才能顺利知道我的设计意图?    (打个比喻, jlc pcb这里 我只要出 gerber ,基本就可以顺利生产了), 那么机械加工的图纸,需要哪些呢?(工程图 +  3D STP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心2个工艺:

1.  压铆螺母 的选型库??  也就是 我设计的时候 能去哪里查 压铆螺母的  标准件规格 ...

同问,电话联系过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支支吾吾的也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心2个工艺:

1.  压铆螺母 的选型库??  也就是 我设计的时候 能去哪里查 压铆螺母的  标准件规格 ...

比较关心2个工艺:

1.  压铆螺母 的选型库??  也就是 我设计的时候 能去哪里查 压铆螺母的  标准件规格。(这就 好比 jlc 的 smt 标准件了。 你得告诉我 我去哪里选,然后再jlc得库存中去设计 机械结构 )

2.    钣金件的 攻丝的  设计表达。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意思就是 作为 图纸设计人员, 怎么在图纸表达哪些关键 参数

3.   用solidworks 要出哪些图,jlc 才能顺利生产??         也就是要出哪些图,工厂才能顺利知道我的设计意图?    (打个比喻, jlc pcb这里 我只要出 gerber ,基本就可以顺利生产了), 那么机械加工的图纸,需要哪些呢?(工程图 +  3D STP 文件???)

抱歉回复晚了,】

问题1:关于压铆螺母的选型库:
关于压铆螺母和压铆螺柱,从M2-M6   常用的螺母,及长度在4-20(都是整数)MM以内的压铆螺柱规格都是备有现货(包括盲孔和通孔),同样规格4-20MM(都是整数)以内的压铆螺钉也都有备货,材料是以铁,和不锈钢为主(均有现货库存),铝压铆螺母的稳定性还在测试当中(压得不紧,容易脱落),暂时没有主要投放,铝件压铆暂时主要以铁为主。(强度还可以,最大影响主要在于铝材需要压铆的,铁的压铆件不能氧化,只能是在氧化后再进行压铆操作,颜色会不统一,有些压铆件也必须是在折弯前进行的压铆,得考虑到压铆避让问题)  在此之外的非标压铆件,比如需要的压铆件高度是4.5MM(没有标准现货),在我们报价时会标注订单包含非标准零部件,具有特殊情况的这边会有专人沟通,是改图还是我们用5mm的磨一下。都会协商解决

问题2: 关于攻丝 压铆 沉孔的设计表达 问题3:用solidworks 要出哪些图,jlc 才能顺利生产??
其实这位朋友的三个问题都说到点上了,也是我们该提前准备好给大家同步的信息和要做的工作。是的从传统的钣金制造交易流程到网络下单,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我们到底需要准备那些设计资料,工厂才能顺利知道我们的设计意图。
原来线下交易针对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结构是否合理,工厂是否有类似的标准件,钣金弯刀的最大折弯尺寸,以及折弯最小边等信息)我们可能一个电话就解决了,而走网络订单流程,总是感觉会少了一个确认的动作, 怕工厂会有遗漏,也怕某些结构做出来可能会有些超出预期。
您说的几点也确实是我们在想着努力解决的几个核心点,但是不同的客户群体和设计规范也确实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困难,我就本着以效率为前提按照我们的解决思路给大家挨个解答下

1.用solidworks 要出哪些图,jlc 才能顺利生产??
从报价到加工的具体图纸全部以3D为主,2D描述为辅(可以是图片也可以是2D图)3D之外的任何描述性文件我们都会审核(只要您有标注我们就会看就会作数)
需要1.钣金件的SETP装配体图,

       1.需要3D装配体原图,因为3D原图更能直观的描述零部件间的装配关系,同时也更能容易的检查和发现结构上的设计遗漏,(比如是焊接关系,还是螺丝锁紧,不明白的设计意图会有专人沟通)主要解决的就是装配关系和组装方式的问题。
       2.对于有些特殊工艺,比如段差,最小折弯边,能不能折出来,结构上的不合理,大面积的开孔,及焊接会导致的变形问题, 首先我们会依赖我们的加工经验告知客户这样设计会导致的加工风险,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或者不能加工的情况下会提示需要客户改图,会反馈能不能做的问题

需要2. 攻牙,沉孔,压铆等特殊工艺的2D描述图(可以是2D图,也可以是图片)

    关于钣金尤其是特殊工艺的描述问题,不同客户不一样的的设计能力,设计规律和设计方式,因为我们都要适应。也是我们眼前遇到的暂时不能标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在眼前阶段。

   不过在以上几个常见工艺中,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方式,能用3D表示的尽量用3D表示,实在不行的再用2D描述(因为出2D图太耽误时间了 ),
   3D可以描述的信息有,
沉孔(直接倒角)

压铆螺母(高度在3mm以内,内圈外圈, 中间孔代表螺牙尺寸,外尺寸可以不管)如下图 分别代表M3  M4 M6 的压铆螺母

压铆螺柱(高度在4mm以上,内圈外圈,中间孔代表螺牙尺寸,圆柱高度代表螺柱深处高度)         如下图分别代表M3---(14+板厚)  M4----(14+板厚)  M6----(14+板厚)  的压铆螺柱规格

压铆螺钉(单拉伸实体圆柱,外径代表螺牙尺寸,圆柱高度代表螺柱高度),

  需要2D(或者图文描述)描述的信息有
1.攻丝 因为有些螺纹图形在3D格式转换的时候会造成特征面丢失,所以具体的螺纹描述信息还是尽量以2D 或图文的方式描述起来即可。
2.特殊的备注信息,比如沉孔的深度,尺寸等
3.需要抽芽攻丝的

类似如下图打包上传即可,3D之外的任何描述性文件我们都会审核(只要您有标注我们就会看就会作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关心2个工艺:

1.  压铆螺母 的选型库??  也就是 我设计的时候 能去哪里查 压铆螺母的  标准件规 ...

谢谢。    最近会做钣金设计,  到时候测试打样一下 设计文件得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