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有没有哪位坛友搞过皮电测量

楼主(2023-08-07):
现在用MAX30009搭了一个电路测量皮电
貌似需要I通道和Q通道两个值
可以从FIFO读出数据
一个较大的值,一个较小的值
哪个是I 哪个是Q不确定
测量手指的话可以看到数据变化(干手指和湿手指两个状态比较)
但是如何把这两个值转变成有意义的皮电的单位完全没有概念
希望有搞过的朋友给指点迷津

网友A:
什么皮电?皮肤电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皮电?皮肤电位吗?

应该是皮肤电反应吧
之前也没接触过
看到单位是uS我还以为是微秒
其实是微西门子

网友B:
还以为是pA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pA表:)

一样一样

网友:
测谎仪用?

网友:
我第一反应也以为是皮安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皮肤电反应吧
之前也没接触过
看到单位是uS我还以为是微秒

西门子不是 电导单位吗,原理是不是测导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不是 电导单位吗,原理是不是测导纳。

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
之前没有接触过皮电测量

从搜到的资料来看貌似就是测量皮肤的电导

如果测量电导的话需要I  Q两个值吗?
好像是实部和虚部

完全是懵逼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
之前没有接触过皮电测量

测量阻抗原理的传感器很多,但有的传感器是测量导抗原理,有一种电容式液位计,就是测量导纳原理。和测量阻抗,容抗 原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