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靠谱的48V电动车锂电池

楼主(2023-08-08):
如题。
电动车电池不行了,想换一个48V12AH以上的锂电池,有没有推荐的商家?
先谢了!

网友:
我在拼夕夕上买了个电动车,电池标称15ah,实际使用只有9.6ah左右,遂要求退或者更换。商家让快递过去更换,结果换回来的只有7ah左右……

网友A:
有动手能力,自己DⅠY一个吧,质量自己清楚。给个清单
锂电池:亿纬18650-2500mA  7*6*13=546元
点焊机:165元
度镍片:0.15*10*10米  几元
蚂蚁保护板:  178元(二手100以内)

网友:
还是用铅酸电池吧,安全性较高

网友:
磷酸铁锂也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自己DⅠY一个吧,质量自己清楚。给个清单
锂电池:亿纬18650-2500mA  7*6*13=546元
点焊机:165 ...

有些复杂,主要是现在不在家,没法操作。

网友(2024-01-19):
二手平台买品牌电动自行车的电池,48V24Ah一般800-900,质量比很多手搓的要好,就是要注意下协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