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带磨损均衡的U盘?

楼主(2023-08-08):
想买个质量好点、寿命长点的U盘,不知道有没有自带磨损均衡的U盘。

网友A:
要写多少数据?不至于到磨损均衡的程度吧,带trim的U盘都没几个

可以买移动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写多少数据?不至于到磨损均衡的程度吧,带trim的U盘都没几个

可以买移动固态 ...

移动固态有点大不方便,U盘挂钥匙上方便。基本每天都用,使用很频繁。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固态有点大不方便,U盘挂钥匙上方便。基本每天都用,使用很频繁。

或许有高端U盘用固态主控的,或者可以只是图个心安直接买SLC颗粒U盘

网友:
和U盘差不多大小。

网友:
u盘都有最基础的磨损均衡,但是考虑到快插拔优化,这个应该做的非常简单(速度优化),所以廉价u盘的4k通常是个位数,中高端u盘的价格比ssd贵,4k能跑到几k。

不过这个非常简陋的磨损均衡也足够fat32用好多年了(fat32的fat表是磨损大户)。

建议用移动固态盘,最小的就是普通u盘大小,可以到数码上面找找usb3带2246或2248带缓存主控的,性能更佳。

网友:
英睿达(Crucial)4TB Type-c USB3.2 移动固态硬盘(PSSD)移动SSD 传输速度800MB/s X6系列 笔记本手机外接
JD也就1299

网友B:
自己diy 关键要有好的存储芯片才行。
如图自己diy 的优盘slc 32g成本135元,读写190MB/s。flash还是二手的拆机,全新的估计三倍价格。

也可以用emmc diy优盘,前提有优质emmc才可以,价格也不便宜。

或者宝上搜索diy u盘,找uMaster 卖家,专业卖高端diy mlc优盘 银灿903主控mlc优盘,号称全新mlc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全新flash全靠自己判断。flash拿货对于小客户很难的,花费是非常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固态有点大不方便,U盘挂钥匙上方便。基本每天都用,使用很频繁。

移动固态硬盘方案与优盘最大区别就是速度,硬盘必定是硬盘有写入与文件系统ddr缓存,1t对应1g ddr用使用优盘的习惯热插拔那就会大概率文件系统奔溃,全盘数据不见硬盘损坏,smart大量异常断电信息。移动固态硬盘方案的组合必须先删除再移除硬件,可不能像优盘一样任性随意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 关键要有好的存储芯片才行。
如图自己diy 的优盘slc 32g成本135元,读写190MB/s。flash还是二手的 ...

之前想过DIY一个带磨损均衡的U盘

网友:
优盘定位是零时倒腾数据用,
不适合作为数据备份工具。
数据备份请使用高级的整列盘。

网友:
我一个多年前8G的优盘, 最近断续出现两次文件内容异常的情况. 文件大小正常, 读写也不报错. 读出来发现内容完全变了.... 只好扔掉

网友C:
所有U盘都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U盘都这个功能吧

这个是显然的,没文件均衡写入算法支持nand flash寿命大减,容易磨损集中损坏。不买diy优盘只能自己做,品牌优盘基本是用nand flash产业链的最底部,tlc与qlc中筛选剩下寿命最低坏块最多,性能最差的接近报废品级别的料就做优盘,就这样优盘还能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