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在做热转印吗,我打印出来怎么糊成一片

楼主(2023-08-09):
我试了一下用公司的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糊成一片,感觉是纸张在传送过程中被刮花了
有推荐的打印机吗?我记得以前是用喷墨的打印机来做的

网友:
墨粉的那种

网友:
激光打印机
如 HP 1020,

网友:
只能用激光的打,喷墨的放水里一泡就没了。纸张不对吧,高温把胶融化了。10几年前也做过一段时间,太久了忘了用什么纸了

网友:
普通打印纸就行,要是不干胶的离型纸最好用橡皮擦一遍,不然太光滑了就是你这种效果。

网友A:
嘉立创都可以免费白嫖打样 热转印 耗时不说腐蚀用的水还污染环境 没必要自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都可以免费白嫖打样 热转印 耗时不说腐蚀用的水还污染环境 没必要自己搞了 ...

有时候的电路板我想当天验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的电路板我想当天验证一下

洞洞板搭棚啊,你这热转印,整一天还不能弄好,费那劲干啥,图都画好了,丢JLC打板,等几天干点别的不好吗,就算画的板子有问题,割板、飞线,也比这省事,真的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搭棚啊,你这热转印,整一天还不能弄好,费那劲干啥,图都画好了,丢JLC打板,等几天干点别的不好 ...

这个赞成,洞洞板可以解决电路规模不大的时候测试局部电路性能,非常有用

网友:
哈哈,这个年代还有人使用热转印DIY?

网友:
很久以前全国电子设计竞赛 4天3夜  是用转印办法的。问下  不知道现在是12小时加速打板还是手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的电路板我想当天验证一下

热转印的只能单面板吧,过孔不能用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转印的只能单面板吧,过孔不能用的吧

双面也行 要对准,用铜线上下连起来 上下都焊。很久以前干过

网友:
可以买个雕刻机雕刻

网友:
买点透明菲林纸,打印到菲林纸上面,淘宝有那种覆膜的板子,曝光然后再腐蚀。
这是十几年前我的做法。

网友:
刚工作的时候没钱,想过这种方法,最终发现比较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双面也行 要对准,用铜线上下连起来 上下都焊。很久以前干过

怎么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打孔?

小电钻哈,焊盘孔打通了,上下连起来